如何利用编码器精确定位问题?

楼主(2013-05-05):
一主轴上带一圆盘  圆盘上有1-79个冲头 均匀分布在圆盘上  主轴编码器一圈 1000 脉冲 对应360度 大约4.5 度对应一个冲头 此数无限循环 到最后还是会有误差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每旋转规定次数回一次原点即可解决该问题,回原点就会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不对呢 ?你这个是圆盘是用马达直接带动的吗?还是用分割器?如果是直接带动的话应该选用伺服马达,然后设置一下每圈的脉冲数就可以和79匹配了。不是伺服马达就只能像楼上说的了。选用分割器的话你这个圆盘上的工站个数又是个问题。

网友C:
如果使用伺服加编码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如果是主轴编码器一圈 1000 脉冲 有了累积误差,你可以每转一圈到某一个固定位置对主轴编码器脉冲清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主轴编码器一圈 1000 脉冲 有了累积误差,你...

 不错,我们的一个程序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F:
你可以用脉冲编码器,圆盘转一圈,把编码.器的数值清一次零,这样就可以消除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不对呢 ?你这个是圆盘是用马达直接带动的吗?...

 是变频电机带的主轴

网友G:
用译码指令,如DEC等

网友H:
清零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后备用,主要是误差是怎么出现的,是机械误差,还是干扰,加工精度高的话,误差是致命的。

网友(2013-07-08):
你说的误差是分不匀吧,那只有换编码器

网友I(2014-01-06):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清零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后备用,主要是误差是怎么出现的,是...

网友J(2014-02-21):
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数最好能被工位数整除,这样就没了累计误差。一圈清零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K:
转一圈1000 脉冲对应360度,则1个脉冲是0.36度!而4.5度对应一个冲头,则需要12.5个脉冲。

网友L:
变频器加PG卡么,应该是伺服更精确吧

网友M:
我去,用变频器来带,控制不是那么精准的。

有个办法,加限位。旋转停下后,汽缸推动定位杆进行辅助定位。

电机带的转盘,减速机要做的速比很大。

建议换成伺服。成本甚至还比你的变频电机减速机便宜。

网友N:
这样的结构一般都是用伺服电机吧。PLC程序控制中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一圈结束滞留脉冲清零、或者是每步结束都清零、或者设定个上限,每到上限清零都可以。

网友O(2018-10-16):
精确定位现在都是用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了,而且能避免出现打滑导致测量不准确的问题。常用于天车定位系统、卸料小车定位系统、堆取料机定位系统。

网友P:
看上面回答的样子好像没几个人明白你的难处。而且还有的给出了很外行的答案。如果计算结果里面含有常数π,那么要换什么编码器呢?脑残。

除法指令计算之后得到余数,那不够一个脉冲的值先不要,保存起来,下一次移动再次得到余数,加上原有的累计余数,得到够一个脉冲就把移动增加一个脉冲,累计余数去除整数部分。

这相当于插补原理。

反转之后也是做同样的计算,但是就是余数是减法,借一个脉冲减余数。

网友Q(2018-12-01):
可以用转一圈360个脉冲的编码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