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5):
这个报警不耽误皮带秤下料,给定和反馈都正常,所以是在巡检时无意中发现的,cfc200说明书中 没有这个报警的意思,,所以请教一下哪位师傅知道,给讲一下谢谢啦。另外那位师傅有cfc201或200的电子版说明书给一份,纸质的时间长都看不清啦,谢谢。

网友A:
单位没有这个系统,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存储器报错;找设备资料看看;

网友C:
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累计流量存储区满了,溢出报警

楼主(2013-08-13):
没有相关资料,不知如何调整,请问需要修改哪项参数?

网友D:
  没用过,但从文字报警来看是什么 过载 或是超出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