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plc如何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3-05-05):
求S7-200plc如何控制伺服回原点?有木有回原点指令?控制伺服有那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A(2016-09-07):
引用 楼主:
求S7-200plc如何控制伺服回原点?有木有回原点指...

网友B:
有专用的伺服回原点指令!

网友C:
顶一下,控制伺服有那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D:
谢谢     能看到吗     最好可以下载

网友E(2018-06-03):
借鉴借鉴,自己多多学习。

网友F(2018-07-09):
耐特200PLC 控制伺服回原点的应用不是很理想,可以使用耐特ST-200的运动控制库,可以设置坐标,可以执行回原点。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种,从不同层面描述就有多种: 伺服驱动电机层面,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电流控制、力矩控制;PLC到驱动器层面,有脉冲方式控制、通信方式控制,通信方式控制又有多种不同协议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