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问题学习心得体会

楼主(2013-05-06):
        我们了解机械特性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电动机的运动性能,主要领会三个转矩的概念:即额定转矩TN;最大转矩Tmax;启动转矩Tst;

1.    额定转矩TN;

额定转矩TN包括机械负载转矩和空载损耗转矩,空载损耗转矩一般很小(轴承摩擦、风叶阻力等),常常忽略不计,额定转矩就是一般铭牌上给出的数据换算就好啦!例如:电动机Y132M-4,转速是1440转\分钟,7.5千瓦电动机的额定转矩通过公式算得TN=49.7N·m

2.    最大转矩Tmax;

从机械特性曲线图上看,转矩有一个最大值叫做最大转矩或者临界转矩,负载转矩一般不允许超过最大转矩,最大转矩也表示电动机的短时允许过载能力,额定转矩TN和最大转矩Tmax的比值称为过载系数,用字母λ表示,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过载系数1.8—2.2,

     选用电动机时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载转矩,再根据电动机的过载系数算出最大转矩,必须大于最大负载转矩,否则要重新选择电动机!

3.    启动转矩Tst

由于刚启动时,启动电流大,功率因数低,根据机械特性曲线图可知,启动转矩并不大的,一般设计为额定转矩的1.0—2.2之间,一般机床用的电动机都是空载启动,对启动转矩要求不高,主要需要解决的是启动电流大的问题。

网友A:
体会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