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围配件: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

楼主(2013-05-06):
低压变频器有很多外围设备,一般情况下,大家经常会选用那些配件?

DC电抗器和AC电抗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进线交抗可以防止电压突变引起的电流冲击,防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

   直抗能使逆变环节运行稳定,限制短路电流。

   交抗、直抗都能改善变频器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交抗可以防止电压突变引起的电流冲击,防止来自...

 滤波器做什么?

网友B(2014-10-24):
交流电抗器主要是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主要作用是限流,滤波的作用。直流电抗器是接在变频器的直流侧,直流电抗器(又称平波电抗器)主要用于变流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滤波器分为输入和输出主要是抑制高频信号的,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上海民恩电气帮助很多客户配置电抗器,滤波器有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