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威纶通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06):
 最近想做一个读取威纶通和PLC通信数据分析的软件,请教一下。

       触摸屏和PLC的通信,查询数据,仅查询当前显示的页面和脚本等应用到的数据部分吗?还是在不断的分块全部查询

网友A(2013-06-06):
应该是查询当前显示的页面和脚本等应用到的数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