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电动机选择西门子变频器《一》

楼主(2013-05-06):
         西门子的变频器型号如:MM420\MM430\MM440\V10\G120\S120\6SE70等,各系列功能及应用场合不同,下面将对西门子变频器如何选型及选型需要注意的事项做一总结详述。
  1)根据负载特性选择西门子变频器,如负载为恒转矩负载需选西门子MM420/MM440变频器,如负载为风机、泵类负载应选择西门子MM430变频器。

  2)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坏。因此用西门子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和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的电流会增加10%而温升会增加20%左右。所以在选择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适当留有余

量,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3)西门子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选择时应放大一、两档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4)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尤其是在楼宇自控等对噪音限制较高的应用场所使用时需注意)、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西门子变频器的降容,选择时应放大一档。

  5)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另外在此

种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侧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

  6)使用变频器控制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会产生较多的高次谐波。而这些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增加。因此,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频器时,

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

  7)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

会造成电动机空转,恶劣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8)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加装防爆柜体。

  9)使用西门子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用光的危险。因此,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