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觉得这个低压柜很有才!!!

楼主(2013-05-06):
有没有觉得这个低压柜很有才!!!

柜门上全都是按钮跟指示灯。。。貌似不是很美观。。。

网友A:
柜子的实用价值关键是看里面的配置怎样。

网友B:
很别扭  就算全是按钮和指示灯吧  也要排列的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吧

网友C:
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还有客户怎样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别扭  就算全是按钮和指示灯吧  也要排列的看起来像...

很整齐啊,

网友E:
感觉还可以吧,主要是用着耐用,实用,方便,价格合理 就是好设计。

网友F:
柜子看起来不错,如果装个PLC,触摸屏,按钮就可以省了;

网友G:
  感觉还可以吧,主要是用着耐用,实用,方便,价格实惠, 就是好设计。

网友H:
要想找个按钮或指示灯还得找一阵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想找个按钮或指示灯还得找一阵子。

网友:
这个电柜很有用呀,一点都没浪费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柜子的实用价值关键是看里面的配置怎样。

网友K:
有啥故障,一目了然。不用到处跑了。

网友L:
这个柜子应该是指示灯多的是控制柜,指示灯少的是动力柜电源,这样布置有个好处,动力电(接电动机负载主回路的)和控制柜分开,不容易出现干扰信号。

网友M:
应该丝网印刷,柜面分区控制。这样现场柜面操作,很容易出错。而且时间长了维修是个问题,换个按钮都要注意停电,一停电一大片小设备。

网友N:
要看实际需要和方便操作。

网友O:
这个柜子设计不是很合适。这么多按钮、指示灯集中在一个柜门上,怎么操作?如果设计的是二地控制,我认为有点多余了;指示灯如果不在操作者的视线范围内,我认为多余了。看那柜子的位置,好像距离被控制的设备挺远,照片分辨不清指示灯的内容,现场好像也就没人能看了。

网友O:
无论控制柜还是开关柜,设计时门面上尽量少些电器,如表、指示灯、按钮、开关等,面板越简洁越好。开关柜必须有的是一块电流表,显示线路中是否有电流,决定你能否实施拉闸操作,其他电器都可以不装;控制柜面板上可以有一个开关,做整个柜子的控制电源开闭,其他主令电器和显示应该在操作者最近的地方。

网友P:
按钮指示灯的高度应该都是适合人的目测和操作的。

这个电柜是比较的有材。

简单点说:不适合操作,人机工程做的不好。

网友Q:
这么多按钮和指示灯反而不好看,不好找, 为什么不搞个显示屏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么多按钮和指示灯反而不好看,不好找, 为什么不搞个显...

 成本问题。

网友S(2013-09-26):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么多按钮和指示灯反而不...

难道开孔布线人工费就不是成本吗?显性成本大家都看到啦 隐形成本就不是成本 这样的电柜在本人看来设计是很不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