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想我可能走进误区了,请高手赐教。

我建个IOServer工程-新建链路-新建设备,然后我在数据词典里添加各个变量,可我不明白的是,采集到的数据是怎么分配到每个变量里的?采集到的数据一大堆,是怎么对应比如 热量=热量 温度=温度的?难道是自动赋值的?

网友A:
这个在变量设置时候就已经和你所用的设备建立好地址关系了,一对一的啊,怎么可能会乱呢?比如PLC,建立变量时,下面会对应选择寄存器AR,或者HR等,这样你的硬件设备相应的数据采集接口在你的程序里也有对应PLC的寄存器地址,这样PLC的地址不就和组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了吗?哈哈,不知道有没有给你说明白@!!!!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说下面还应该有个设备 组态王建立的变量是和下面这个设备建立的变量通道是一致的?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我用得设备系列是 DTU_UDPServer  这个DTU应该就是下面这个设备吧?要先设置好DTU里的变量和通道,然后在数据词典里建立对应的变量。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得设备系列是 DTU_UDPServer  这个D...

 首先设备设置时,选择你所用的设备(组态王该是很开放的,支持的肯定,PLV   板卡  DDE 等),当然你还需要保证你真实设备型号还需要和在组态王上的型号设置一致哦,双击组态王上COM口进行相应设置;之后就是设置变量了,主要是类型,寄存器和你程序中指定的真实设备中的寄存器地址要对于,在之后就建立设备和组态之间的关系了哦!

网友B:
一个变量是对应一个地址的,你做组态的时候都会有弹出一个链接画面,选中你之前在数据词典里已经建好的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变量是对应一个地址的,你做组态的时候都会有弹出一个...

 对  就是这个地址 ,那就是应该在设置DTU的时候事先设置好了的,然后再组态软件里设置对应的变量和地址,这样就取到了某个相应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一个变量是对应...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