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与压力表的接法

楼主(2013-05-06):
在水泵上压力表的接法,变频器的AI1 AGND 10V分别对应那根线。谢谢!!!  新手求助

网友A:
 用万用表试试,无压力情况下,内阻不等其实。您完全可以直接来尝试一下的,如果不OK,就把2和3颠倒一下好了。一般可根据远传表接线端子连线的颜色也可以,红色为公共端、绿色为电源、黄色为AI1。1一般接地,接反了,压力表无显示。 灵寿县水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