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4V端与开关电源24V端并联会烧毁

楼主(2013-05-06):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图纸有没有出错,我这机器烧了两个光纤放大器,烧毁了1台 台达DVP-24ES PLC,PLC是低压端烧毁,开关电源烧毁了两台,开关电源也是低压端电容爆掉,光纤放大器是欧姆龙的,开关电源是正泰的,

这设备去年也做过,图纸也一样,就是PLC是DVP-24ES

楼主:
JPG格式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就今年换了一个供应商,和开关电源换了一下品牌,去年开关电源是杂牌的

网友A:
最好上图,图片大小注意下,

网友B:
两个电源是并联使用,还是只有一端相连?

楼主:
两个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C:
是不是PLC输出直流24V和开关电源并联;

这样很不安全,容易损坏的;

如果是开关电源给这些设备供电,应该不会损坏的;为什么不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并联使用是共地还是正负都接到一起呢?有开关电源为什么还要用PLC电源呢。图片太大传不上了,得压缩成小的。

网友E:
有开关电源j就不要用PLC的电源了

网友F:
你把两个电源并联肯定会出问题的!虽说都是DC24V,但输出电压还是有微小的差别的!这样会在电源内部形成回路的!!

网友G(2018-02-09):
引用 网友F:
你把两个电源并联肯定会出问题的!虽说都是DC24V,但...

也就是PLC不能同时接两个24V开关电源吗。

网友H:
电源内阻不一样,其带负载能力不一样,即使带同一负载,也会导致端电压不一致。所以并联时,有的电源会处于负载状态,就像给手机电池充电一样。手册里面明确要求不要给+24V端子直接加24V电压。如果要使用外接电源24V开关,那么只能是24V开关电源的GND端接到24G上,然后依据是SINK还是SOURCE调整到S/S端子的接线

网友I(2018-03-13):
不能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