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在资料取样里取了7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在趋势图的通道

的资料取样索引里只有2个数据。也不知是哪两个寄存器的数据

楼主:
资料取样的7个数据

趋势图只有2个数据

网友A:
点击一般属性,看资料取样索引来自哪里。

网友B(2013-06-05):
你取样多少,就索引多少,为什么要建多索少呢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C:
概念性错误,要采样7个数据,必须把它放到一个采样里面(注意:这7个数据在PLC里面必须是连续存放在内存的),没必要建7个采样,趋势图只能显示同一个采样里面的数据,好后看看采样的资料

网友D(2013-12-20):
赞同4楼,2013-12-20

网友E(2019-01-10):
引用 网友C:
概念性错误,要采样7个数据,必须把它放到一个采样里面(...

我还想看看能不能不连续

网友F:
你取样多少,就索引多少,为什么要建多索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