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山激光将参加2013第四届中国(广州)食品机械与包装展展览会

楼主(2013-05-06):
宏山激光于2013年5月10日-12日参加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的2013第四届中国(广州)食品机械与包装展展览。

展会位号:B120

参展产品:包装袋易撕线激光切割机

地址: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本次参展产品包装袋镭射易撕线激光切割机是结合包装行业分切机应用,实现材料画实线、虚线,从而使包装袋产品易撕。

应用行业:

包装袋易撕线激光切割机适用于塑料包装厂,塑料印刷厂,塑料印刷包装,印刷包装,软包装等行业。

应用材料:

包装袋易撕线激光切割机适用切割材料有OPP、BOPP、PE、PET(聚酯)、NY(尼龙)、铝箔、纸、CPP、速冻袋、自立袋、拉链袋、咖啡袋等高档包装袋应用激光易撕线较为广泛。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届时参观光临。

网友A:
厂家直供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北京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价格的用途和特点:

        厂家直供制冷设备的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北京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价格,品质保证,欢迎洽谈。         冷水机|螺杆式冷水机|多头机螺杆式冷水机|北京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价格|北京螺杆式冷水机生产厂家|240千瓦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组螺杆式冷水机因其关键部件-压缩机采用螺杆式故名螺杆式冷水机!根据散热方式不同可分为2大类,即:一、风冷式螺杆式冷水机。二、水冷式螺杆式冷水机。前者为空气散热。后者为水散热!         多头螺杆水冷式冷水机适用范围:        塑料、塑胶行业用冷水机:塑料加工机械成型模具冷却,能够大大提高塑料制品表面光洁度,减少塑料制品表面纹痕和内应力,使产品不缩水、不变形,便于塑料制品的脱模,加速产品定型,从而极大地提高塑料成型机的生产效率。
  1. 用冷水机:很明显,水槽是个开放式的容器,所以,我们在选配冷水机时,要注意一点,冷水机的蒸发器,应选用壳管式,不可以选用盘管式的。其原因如下:盘管式冷水机的蒸发器,是一个开放式的水箱,当冷水机停止工作时,泵浦没有压力,水槽的水位一般高于冷水机,此时,水槽的水会回流到冷水机的水箱,造成冷水机的水箱溢水。壳管式则不同,其蒸发器是一个闭回路,不会有溢水的问题。

  2.控机床、座标镗床、磨床、加工中心、组合机床以及各类精密机床用冷水机:应用于数主轴润滑和液压系统传动媒的冷却,能够精确地控制油温,有效地减少机床的热变形,提高机床的加工精度。提高机械润滑的效率减少磨损及机械寿命。

  3.电子行业、超声波清洗行业用冷水机:冷水机冷却稳定电子元件内部在生产线上的分子结构,提高电子元件的合格率,能降低清洗剂温度,冷凝气态清洗剂,有效防止清洗剂的挥发。

  4.真空离子镀膜行业用冷水机:离化源在初始工作时需加热启动,运行时需冷却,冷却系统故障将会导致离化源损坏。冷却水必须用高压水泵至离化源内的冷却通道冷却离化源。          产品名称:北京利德盛系列螺杆式冷水机组,制冷机,冷水设备,冷却系统         产品型号:BSL         产品作用:主要应用于中央空调系统或大型工业制冷方面。         产品制冷范围:5℃~30℃  !低温型:0 ℃~-35℃         采购需知:产品1年售保、终身技术支持!
产品咨询:010—80285560  13911802038         联系人: 张先生         企业网址: http://mwjzl.cn.gongchang.com/        冷水机|螺杆式冷水机|多头机螺杆式冷水机|北京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价格|北京螺杆式冷水机生产厂家|240千瓦多机头螺杆式冷水机组        北京利德盛机械有限公司质量有保证,服务一流,期待与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