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电源板没24V输出,我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3-05-06):
接错线,导致端子的24V没有了,拆开后,板子上爆了3个电容,已经换上新的了,但是端子还是没有输出24V,大家看哪里的事,我该怎么修?

网友A:
  是不是你只更换三个电容,电路板上还有控制输出的哪个晶闸管可能也坏了没有导通输出电压呀?

楼主:
主线有24V输出,就是后面这块有问题

楼主:
我试着短接了一下,短接其中那根红线,板子直接不输出24V了,只短接那根黄线没问题。只短接这一根黄线应该不行吧。

网友B:
还是保修吧;我上次也有块电源有问题,刚开始以为保险丝坏了,短接保险丝还是不行;

网友C(2017-12-12):
单双面板样板免费加急24H-48H!

双面板批量仅需368元/m2,注册账号即刻送2000元优惠金。

高精密:3mil线路,0.2mm过孔打样50元一款,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支持下单!

网址:www.yzkjpcb.com/reg/T 代码:T 热线:18033058415 QQ:300176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