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关于时间的改变

楼主(2013-05-06):
在PLC运行中如何改变计时器里的时间。比如初始的时间是T0 K100现在需要改变成 T0 k200在不连电脑,只有触摸屏的条件下,用什么方法去改。最好有T形图。这东西比较直观点。

网友A:
在程序内,将K100,K200用数据区地址替代替代,如:T0 D0

然后在触摸屏中链接D0

网友B:
1、使用变量;

2、为了异常,请增加限幅功能

网友C:
三菱FX2N系列中  T0 D8030  或T0 D8031     这两个地址 可以经过外部电位器调节 范围0-255  应该够你用了

网友D:
触摸屏都有了,还是用变量好吧,如一楼,改K**为D**,在触摸屏中定义D**

网友E:
你写成T0  D10的形式,这样D10里面是多少你的计时器计时就是多少。你随时可以改变D10的值就是改变了T0的计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