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式显示器的替换问题

楼主(2013-05-06):
  一条老设备使用的是 SIEMENS S5的控制系统,上面还有一个工控机,其工控机输出显示是三根轴电缆到一个老式的带有三根输入的 RGT 的显示,现在这个显示器坏了成黑屏,换更换个新的屏,如何更换最为实惠?

  请问各位,老式的接入三个视频线输出的显像管的显示器坏了用一个转换器到一般液晶屏能显示的那个模块叫什么来的?

网友A:
是不是RGB信号转换为VGA信号的,叫工业视频转换器,我们去年刚刚改完。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GB信号转换为VGA信号的,叫工业视频转换器,...

  对

  就是老式的三根视频器输入的RGB信号转换为VGA信号的,这个模块叫什么?型号是什么?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不是RGB信号转换为V...

你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说明书过去你看看,好不?

楼主:
好的,谢谢 !471373001@qq.com

楼主:
  淡定的老二,你好@

  请问你所说的那个 RGB 的工业转换模块型号是多少,什么价格? 输出接的是液晶屏还是原来的显像管显示器呀?

网友B:
RGT。。。单色显示器

随便去找个电视机就能替换吧。。。直接接AV口

记得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拿一台单色工业显示器玩过任天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GT。。。单色显示器随便去找个电视机就能替换吧。。。...

网友D:
发那科的9寸电子管显示器(3排21脚)可以更换成目前可以用的触摸屏或者LCD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你好@    请问你所说的那个 RG...

大约在1600左右吧!估计你自己买应该没有那么贵,输出接的是电脑用的显像管显示器,估计接液晶显示器也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471373001@qq.com

你那个邮箱是错误的吗?怎么不能发啊?水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471373001@qq.com

邮件已发,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好的,谢谢 !47...

  谢谢,问题已搞定,更成800X640 的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