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运动卡只能用脉冲+方向控制吗?

楼主(2013-05-06):
B140运动卡只能用脉冲+方向控制吗?不能用CW+CCW方式控制?如果可用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DMC-B140是GALIL经济系列的四轴独立型运动控制器。该控制器提供有两个通讯接口:RS-232和 以太网接口,可控制1-4轴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位置方式(输出脉冲+方向)。其运动模式包括单轴移动、点对点运动、多轴直线/圆弧插补、电子齿轮、轮廓运动等。除去每轴独立的正、反向限位及回零信号外,该控制器还为用户提供了可自由定义的8路输入和4路输出。

CW/CCW双脉冲控制时是只要有一个输出就行了,每个对应一个方向,一般伺服当两个同时输出,哪个方向都不会转的
只要一个方向转动,就接其中一个信号就可以,接后如果和你要求的方向不一样,只要再改下逻辑就行
接线时还要注意控制器的信号是集电极还是差动信号。

网友B:
控制器本身确实做不到。如果确实需要这样的控制方式,也只能通过外部电路实现。

楼主:
谢谢,还是改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