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远程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假设我有一台PC通过工业以太网和PLC通讯,WINCC读取PLC里面的数据,如果想用别的计算机访问WINCC里面的数据,用什么软件?

网友A:
1.SIMATIC DataMonitor

    DataMonitor 是SIMATIC WinCC / 工厂智能的一个组件,WinCC / DataMonitor借助标准工具(微软的IE 浏览器或者MS Office Excel)显示并分析WinCC 上的过程信息和历史数据。

为此,Web 服务器为它提供了当前的和历史的过程数据和警报信息。

可以通过局域网/互联网轻松获得生产数据。

2.WinCC Web Navigator

Web Navigator 服务器可以安装在一个WinCC 单用户站或者服务器上,Web Navigator 客户端可以使用任意安装了Windows 的计算机上。

在客户端上可以通过MS IE 浏览器监视及操作一个运行的WinCC 项目,或者也可以通过终端服务的方式,在一个没有WinCC 基本系统的计算机上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IMATIC DataMonitor    Da...

感谢回答

网友B:
简单说来:

可以在WinCC服务器上安装WebNavigator组件并发布画面,

在远程客户机的IE浏览器里访问,

当然在WinCC里还要组态用以Web登录的用户,

客户机第一次浏览时会要求安装浏览器插件。

如果仅访问一些WinCC变量,

远程客户机也可以通过OPC客户端访问WinCC的OPC服务器,

远程OPC访问需做DCOM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来:可以在WinCC服务器上安装WebNavig...

谢谢回答,请问哪个方法更简单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简单说来:可以在WinCC服...

 如果仅是访问数据,可以用Data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