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自动化关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郑重声明

楼主(2013-05-06):
郑重声明

    近期,国内仪表市场上出现了不良商家销售仿造宇电产品的假冒伪劣商品,产品的外观与宇电产品外观极为相似,但产品的品质、技术等方面均非常低劣,已有客户上当受骗,此举也侵犯了宇电公司的商标及知识产权。为保护广大客户及我司的正当权益,现我公司郑重声明:广大客户在宇电公司以外的渠道购买宇电产品时,请务必确认商家是否持有宇电授权的经销商证书,以免购买到假货,同时声明凡因采购和使用假冒伪劣产品而导致的任何后果均与我司无关。

                                                                                                    2013年5月3日

网友A:
内部存在竞争,务必保持好质量第一。

楼主:
这个您放心,宇电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

网友B:
打假辛苦了;祝你们打架成功;最烦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C(2013-07-06):
只要是好东西就有假冒的,必须很打呀。

网友D:
''宇电产品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这句话我表示怀疑。因为在六、七年前我曾购过其产品两台在一个用户试用,结果两台均出现问题。用户说:今后你不要再弄些乱七八糟的产品在我厂做试验了,否则取消你的供应商资格。并且当年我们在用户的等积分被扣了不200分,过三年才把等积分赚回来。从那以后再没用过宇电产品。

网友E:
宇电温度仪表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提一个建议:  产品的通讯协议应加把劲.

AIBUS通讯协议虽然没有问题,但毕竟是小众.   不是所有的仪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有限的几种仪表虽然支持MODBUS通讯协议,但并非完全标准的,使用有局限性.

网友F:
有不正当竞争很正常了!祝打假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宇电产品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这句话我表示怀疑。因...

 您好,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的技术部门联系获得解决方案。不过还是感谢您对宇电自动化的关注,我们将不断完善我们的技术,争取为广大客户提供更稳定更强大的产品。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宇电产品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这句话我表示怀疑。因...

产品在客户现场使用时碰到问题是很正常的。就算排除了现场使用的问题,属于仪表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也是很正常的,没有哪一家的产品能够保证100%无故障。

网友G(2013-08-15):
我感觉金立石的产品还可以

网友H:
公司有人出去做了

或者有人仿造的

目前社会普遍这个情况。

网友I:
只有把产品做精致,采用独特的防伪仪表外形和工艺,如国外的霍尼韦尔仪表我就没发现有仿制的!

网友I:
宇电的仪表在内部电路设计上比较完善便利,有必要在外形上下点功夫,杜绝伪造。

网友J:
瘀点,,,果真有人仿么?,,,瘀电不就是疙瘩么?

俄艹,

估计是眼仁不好,走邪路鸟  ~~~~~~~~~~~~~~~

网友K:
温控效果不错,就是通讯和外观要加强啊。你那个AIBUS不通用啊。这世界除非你能做老大,你独树一帜,不然就得随众啊。

网友L:
WAYCON 德国WAYCON传感器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代理德国WAYCON,WAYCON编码器,WAYCON传感器,WAYCON拉线式编码器, WAYCON位移传感器, WAYCON超声波传感器, WAYCON电位计, WAYCON磁致伸缩传感器

德国WAYCON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生产位置,距离和水平测量仪器的制造商,公司开发生产高精度,高质量,高灵活性的传感器,主要用用于汽车,电力,钢铁,机械制造等领域。

德国 WAYCON 产品有: 1.编码器 A36 A58 WP WP-M 系列 2.拉线式编码器 HX LX SX 系列 3.传感器 LAM LAS LLD LSCAN SL SM SM-HYD MAB MAZ 系列 4.超声波传感器 UBA-A-30 UBA-A-40 UFA200 UFA UN500 UN1000 UX 系列等 具体产品型号有: LAS-Z-20 LAS-TM-10 LSCAN-8/5 A58-H-12/20 K4P2M-S-M12 LX-PA 25 LX-EP 20 SL300 SL200 SM10-HYD-M SM100-HYD-M SL150-HYD MAB-A-A-75-N MAB-A-A-1100-N MAZ-AD-100-GEA MAZ-AD-2750-GEA 等

德国WAYCON,WAYCON编码器,WAYCON传感器,WAYCON拉线式编码器, WAYCON位移传感器, WAYCON超声波传感器, WAYCON电位计, WAYCON磁致伸缩传感器

网友L:
WEBER 美国WEBER热金属检测器、WEBER传感器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代理美国WEBER,WEBER热金属检测器, WEBER传感器, WEBER流量开关 , WEBER红外开关, WEBER高温计, WEBER探头, WEBER处理器, WEBER电源等产品。

美国WEBER热金属检测器是一种专为重工业环境中的无故障运行而特别设计的红外开关, 25年来,WEBER热金属检测器已经成功地应用以下行业:

轧钢厂:

控制剪切机,监视热杆,控制锟床,线圈调节,开关横切吊机,冷床,卷取控制,监视边缘清洗,连铸或跟踪高速线圈。

焦炉:

监视淬火,剪切压下装置,以及炉内排气火焰和传送装置。

锻压铸造:

监视浇铸过程,位置控制。

垃圾焚化炉,监视传送带,鼓风炉,废物监视,玻璃业,监视铸压模。

一般工业:

任何需要利用红外辐射发出可靠信号的地方。

工作原理:

透镜将红外线辐射传送到红外检测器,当辐射量达到出发点时,电子开关输出线路就被触发。该产品还特别设计了电子补偿线路,能补偿高温环境和器件老化带来的变化,所以无需再调节,能确保运行的高度安全性和可靠性。三个不同温度设置点提供了最佳温度影响。

设计特点:

该产品是一个由环氧树脂完全密封在不锈钢套中的红外开关,结实耐用。设计时就考虑其必须不受蒸汽,水,灰尘,冲击,震动以及油污的这些重工业环境影响。它的温度补偿系统可以应付极端多变的温度环境。该产品有一个内部测试电路,可在正式检测之前做预检查。它可以是整体化的器件,也可以带远程光纤透镜系统。加上水冷或风冷套后,还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另外它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旋转支架可以使检测器在三个轴向做自由旋转。

列举型号:1107-、1207-、1307-、1407-、1345.43-、1342.43-、1142.43-、1336.43-、1003K11-、1242.43-、1332.14-、1432.14-、2610.30-、1244.43-、4130.12-、4130.13-、4115.30-、4120.13-、1375.14-、2080.62-、1316.63-、4120-、4121-、4220-、4221-、4320-、4321-、4420-、4421-、4114.30-、4115.30-、4115.30 sm、4311.30-、4411.30-、4511.30/4-、4511.30/6-、4204.31-、4053.31-、4054.31-、4971.44-、PD-692-、8010-、8011-、8020-、8021-、3201-、3204-、3202-、3205-、3302-、I515-、2045-、2040-、2090-、2080-、2100-、2210-、2215-、2225-、2310-、2315-、2325-、2400-、2500-、2600-、2610-、2850-……,该产品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如您有意购买,欢迎来电咨询!

WEBER美国WEBER热金属检测器, WEBER传感器, WEBER流量开关 , WEBER红外开关, WEBER高温计, WEBER探头, WEBER处理器, WEBER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