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ERNER顺序分配器原理介绍

楼主(2013-05-06):
      整理电脑,翻到了以前曾经的工作笔记,或许已经在脑海里面丢失,现在重温下,或许哪一天又会遇到了。WOERNER顺序分配器的原理,一般是大型设备的润滑油站上用的。

润滑油泵出来的管路上有3个WOERNER顺序分配器,型号为,顺序分配器 VPA-B接线图如下:

接线图:

工作电压:       10----30VDC;

残留脉动:       小于等于10%;

最大负载电流:   250mA;

保护系统:        IP67;

电源连接:        电缆,3m;

长度“A”:        60mm。

在主控室机柜盘装有顺序分配器的的控制装置,型号为453.860

  接线图

Input=输入    Output=输出

①----供电电源,24VDC+/-,不必固定下来;

②----系统合上—计数;

③----不连接时为时间/计数选择,连接时I1=计数;

④----油位控制;

⑤----油位控制选择,不连接时为断开触点/连接初始化脉冲时为压力开关;

⑥----润滑剂控制;

⑦----取消外部故障;

⑧----工作间隙隔;

⑨----开关位置监视=干扰。

未运行的间隔时间

当触点“系统合上”是关闭的时候,输入I2就断开,内部计数器“未运行”对内部产生的分钟周期进行计数。

当匹配了标称值和期望值时,就触发工作间隔,标称值复位。在断开电压时,存储标称值和期望值。

未运行的间隔计数

连接输入I2。

输入I1作为计数输入。内部计数器对I1上升时的信号计数。

当匹配了标称值和期望值时,就触工作间隔,标称值被复位。在电压断开时,存储标称值和期望值。

工作间隔

在顺序分配器的润滑剂检测装置I5处的任何一个信号变化都不得意味着润滑剂在分配器的所有出口处成比例。

对信号变化进行计数。在完成了编程控制的信号变化次数(分配器转数)之后,工作间隔就将完成。在装置出油时,计数器预设置到1。

在工作间隔期间,无电位的触点“Q”闭合。根据系统的类型,一个电机接触器或电磁阀可以连接到该触点。

顺序系统的控制装置

工作间隔监视

工作间隔的持续期间受到监视。如果在编程控制的间隔里,不能由来自润滑剂检查装置的信号完成工作间隔,就发出一条故障信息。

在断开Q1输出的触发和Q4报警输出开关时,将存储故障。在本控制装置离开制造厂时,监视时间预先设置为300秒。监视时间的计算公式如下:

tMonit=tOne rot×nProg rot+tSafe

式中:

tMonit=监视时间;

    tOne rot=分配器一转需要的时间;

    nProg rot=编程控制的分配器转数;

    tSafe=保留的安全时间。

油位检查设备输入I3

根据输入I4的连接,可以激活各种油位检查。

在输入I4断开时,可以使用普通的油位开关(最小的断开触点)或压力开关(压力下的断开触点)。在没有油位开关的情况下,必须与+ 一卢桥接输入I3。

如果连接了输入I4(连接到+),则可以使用起始器,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发出脉冲。只有在泵操作期间,两种类型的监视才延时5秒监视。

同时存储故障信息。泵电机的触发断开,合上报警输出。

报警输出O4

在发出报警时,无电位的触点O4/1和O4/4闭合,而O4/1和O4/2打开。在存在故障和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保留开关状态。

取消故障

故障“lubrication”(“润滑”)和“level at minimum”(最小油位)存储下来。通过断开电源电压、或者激活外部开关I8或内部开关A,可以取消这种存储。

起始器

起始器取代触点,可以用于任何一个输入。这种起始器必须设计得采用24VDC电压、三线操作和具有PNP输出。

手动合上

当把功能设置为未运行的间隔(未运行的间隔时间)时,可以通过按开关+来激活工作间隔(工作间隔时间)。

手动断开

当把功能设置为工作间隔(工作间隔时间)时,可以通过按开关-来激活未运行的间隔(未运行的间隔时间)。

顺序系统的控制装置

-

显示信息

    在未运行时间期间(分钟或者脉冲个数、实际值、目标值)。

未运行时间/脉冲-分/实际值/目标值。

工作间隔期间(分配器转数、实际值、目标值)

工作/分配器转数/实际值/目标值。

在工作间隔监视故障的情况下:

故障/工作。

在油位监视故障的情况下:

故障/油位。

在时间目标值调节(可以在1到32767分配器转数之间调节)的情况下

distr:XXXXX  (distr.=分配器)。

在工作间隔目标值调节(可以在1到32767分配器转数之间调节)的情况下

Monit.:XXXXX(Monit.=监视器)。

    在按OK(闪亮条)完成重新调节时,1分钟之后自动结束设置方式。

网友A:
学习了    慢慢消化

网友B:
走走的工控备忘录。我顶你!

网友C:
图文并茂,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已经同步到百度文库,咱也省点电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