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一开机就报OH

楼主(2013-05-06):
VFD-B变频器报OH,更换了散热风扇,还是报“OH”是什么原因呀,以前是24V 0.6A 我换面24V 0.46A不知道可不可以,,风扇有三根线,只标明二根是电源线,另一根没有标,不知道带检测温度,请指教,谢谢

http://redirect.simba.taobao.com/rd?w=unionnojs&f=http%3A%2F%2Fre.taobao.com%2Feauction%3Fe%3D8Euo%252BQ6nNE3ghojqVNxKsfldSoB%252FRlWIzqBA8MB81Q%252BLltG5xFicOSZqewpHPyZz%252FgpMIV714fwJwkRW3itg%252F1ZatX8ks5V8%26ptype%3D100010&k=e2e107a2b72ca1b1&c=un&b=alimm_0&p=mm_42613448_0_0

网友A:
如果更换了风扇故障依旧,检查一下散热器上的温度检测。

网友B:
O表示OVER
H表示温度
OH就是过热,检查风扇,温度检出部分,模块,散热座

出现故障你得差故障啊,现在报过热,不是说换了风扇就行了,万一是检测回路除了问题呢,那你还换什么风扇啊?

本身变频器不过热,肯定是检测回路出了问题,要么是检测元件,要么是线路,挨个查吧

网友C:
风扇是否带转速检测?

网友D:
一般是电机过热保护。检查电机负载和变频器的参数。散热片,或者风扇,或者短接线, 要么检查一下它的检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