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路灯安装

楼主(2013-05-06):
请教大神:

        厂区路灯本是卤化物灯,现在要改成节能灯做路灯,要求能认清厂区路道上的行人是谁(厂房高8米)。

路灯要安装多少瓦的;安装多高,每盏之间距离该多少?

网友A:
         不同品牌的节能灯,同样功率的亮度不一样,照的范围也不一样,你还是得根据品牌的选型手册来完成的。咱们那改过的--原来一个槽子上面4盏150W的灯,槽顶黑黑的,改成节能灯,一盏即可而且更亮堂。

网友:
十米一个210W节能灯

网友B:
  这个看你的路边需求啦,如不是要太大的照明亮度,一般 200 W 左右的 U 节能灯 10 M 远差不多一个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路边需求啦,如不是要太大的照明亮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