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3-05-06):
各位大师好!

  小弟现做一项目,触摸屏上操作变频器的频率,一台EX2的PLC,十四台变频器,用485做的通讯连接,西安只有一台变频器做实验,想法是我来修改变频器的参数来试验能否与多台变频器的通讯连接,请问通讯程序怎么写呢?哪位大侠能发我已份例子,万分感谢!邮箱haihong723@163.com

网友A:
是与14台台达变频器通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与14台台达变频器通讯么

 对,但实际上现在只有一台变频器,想通过来回改变变频器地址来测试通讯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与14台台达变频器...

14台变频器离主机远吗,波特率最高可以用到多少?是想轮流通讯,还是要想通讯时才通讯,数据的及时性高不高,等等。你也可以用PLC LINK来通讯。

楼主:
离得不远·,波特率最高是9600,想做同时通讯,及时性不是很高,我昨天用的PLC LINK试了一下,结果按启动按钮变频器不能运行,没有频率输出,后来我把程序删除只剩一个从站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就正常了,我现在目的是想用现有的一台变频器修改它的P88地址,看是否能与十四个从站号都能通讯上,请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C:
这个只能路过帮顶一下了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265_1.shtml

你这样试不会有效果,软件肯定是可以的,大同小异,关键是外部硬件,至关重要,从站太多,主站能不能负载,要不要加485隔离模块啊,等等,这个还要等做个这么多485从站的人来解答。

网友D:
你这样是不行的,要全部从站连上才可以,用485只要有一个从站连不上就会死哪里。

网友B:
如果从站离主站近,14个站,9600太慢,起码要1到2秒才能跑一圈,改成115200左右可以不,这样及时性好。不加任何模块,能不能连接这么多从站,楼主做成功后一定要上来说一下哦。

网友E:
问题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你是想用PLC来控制14台变频器,并通过触摸屏可以修改每台变频器的HZ,监视每台变频器的电流和运行状态。。是这样吗?然后你手里又没有硬件,不知道如何下手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工程难是不难,你现在要做的是先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程序先去写,,只有等你的硬件设施才到位了才可以调试,,,又有谁可以凭空做一套程序无需试机就可以说没问题呢。。。现场调试才会完善你的程序,,别人发给你的并不一定适合你的产品。。你说对吗?

网友F:
一台PLC和十四台变频器进行通讯,数据量比较大!必须设置相同的“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位”,每台变频器都有唯一的站号(建议通讯地址从2开始,依次类推);使用modbus指令时,须区分“向n@变频器写入输出频率”。

网友G(2017-02-27):
PLC与多个变频器实时通信:

   PLC通过modbus RTU 主站协议与多个变频器通信,由于485 modbus 通信方式是 主站排队轮询的方式,如:主站问变频器1,变频器1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1应答,主站问变频器2,变频器2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2应答….,如果变频器很多,RS485的实时性就会很差;下表为 RS485总线与通过CANWeb变频器网关对变频器访问的对比:

PLC 通过与CANWeb变频器网关的结合使用优点:

  * 通信的 实时性: <20ms,PLC与CANWeb总线MST模块单次命令查询可访问所有SIO从站,实时性和 SIO从站的数量没有关系;

 * 远程扩展模块数量:90个

 *远程IO的扩展长度:10KM(5kbps)

* 可与不同变频器、空调等智能设备即时通信

!!通过CANWeb变频器网关 上位软件或PLC可轻松实时同时控制多个变频器!!

S7 200PLC或组态软件与CANWeb现场总线工程结构示意图见下:

CANWeb变频器网关 从站模块 :

   此从站为 1路变频器RS485通信控制网关模块,支持1路CAN接口,支持CANWeb协议,用户通过 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与 主站MST 高速交换数据,主站自动通过CAN总线再与多个CAN从站实时交换数据(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通过主站的以太网口可Web浏览及操控从站; CAN总线为双绞线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实时性强(1000Kbps可达1毫秒响应)、传输距离远(5Kbps可达10公里)、抗电磁干扰能力强(不丢包)。

型号: SIO1-网关-变频器

  将变频器设为RS485控制,RS485的通信速率、停止位、校验方式、变频器RS485地址设置好(固定为:9600bps,8位,1个停止位,奇数(odd)校验,RS485地址为1),通过双绞线与变频器的RS485接口连接,如下图:

详细见:bauto.taobao.com

网友H(2017-09-30):
学习了我的弟。。。。。。。。。

网友I:
这个程序看起来相当牛逼

网友J(2017-12-04):
谢谢!祝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2018-06-30):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但是,RS-485的通讯必须解决数据编码、求取校验和、成帧、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理和出错重发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一条简单的变频器操作指令,有时要编写数十条PLC梯形图指令才能实现,编程工作量大而且繁琐,令设计者望而生畏。

       本文介绍一种非常简便的三菱FX系列PLC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它只需在PLC主机上安装一块RS-485通讯板或挂接一块RS-485通讯模块; 在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编写4条极其简单的PLC梯形图指令,即可实现8台变频器参数的读取、写入、各种运行的监视和控制,通讯距离可达50m或500m。这种方法非常简捷便利,极易掌握。本文以三菱产品为范例,将这种“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2、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2.1 系统硬件组成

FX2N系列PLC(产品版本V 3.00以上)1台(软件采用FX-PCS/WIN-C V 3.00版);

FX2N-485-BD通讯模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m);

或FX0N-485ADP通讯模块1块+FX2N-CNV-BD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0m);

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盒1块(安装在PLC本体内);

带RS485通讯口的三菱变频器8台(S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A500系列、V500系列等,可以相互混用,总数量不超过8台;三菱所有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编号、命令代码和数据代码相同。);

RJ45电缆(5芯带屏蔽);

终端阻抗器(终端电阻)100Ω;

选件:人机界面(如F930GOT等小型触摸屏)1台。

       2.2 硬件安装方法

       (1) 用网线专用压接钳将电缆的一头和RJ45水晶头进行压接;另一头则按图1~图3的方法连接FX2N-485-BD通讯模板,未使用的2个P5S端头不接。

       (2) 揭开PLC主机左边的面板盖, 将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安装后盖上面板。

       (3) 将RJ45电缆分别连接变频器的PU口,网络末端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RDA、RDB之间连接一只100Ω终端电阻,以消除由于信号传送速度、传递距离等原因,有可能受到反射的影响而造成的通讯障碍。

       2.3 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为了正确地建立通讯,必须在变频器设置与通讯有关的参数如“站号”、“通讯速率”、“停止位长/字长”、“奇偶校验”等等。变频器内的Pr.117~Pr.124参数用于设置通讯参数。参数设定采用操作面板或变频器设置软件FR-SW1-SETUP-WE在PU口进行。

       2.4 变频器设定项目和指令代码举例

       2.5 变频器数据代码表举例

       2.6 PLC编程方法及示例

       (1) 通讯方式

       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讯,PLC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1个网络中只有一台主机,主机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从机。它们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读写命令后才发送数据。

       (2) 变频器控制的PLC指令规格

       (3) 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M8000 运行监视;

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H6F:频率代码(见表1);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

       (4)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

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

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HFA:运行指令 H02:正转指令。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0 复位M0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向站号为0的变频器发出正转指令。

       (5) 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

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

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OR RST M2 复位M2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读取站号3的变频器的2号参数-下限频率。

       (6) 变频器参数写入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1 参数变更指令由X3输入;

SET M1 置位M1辅助继电器;

LD M1 EXTR K13 K3 K7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7:参数7-加速时间;K10:写入的数值。

EXTR K13 K3 K8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8:参数8-减速时间; K10:写入的数值。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1 复位M1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将站号3的变频器的7号参数-加速时间、8号参数-减速时间变更为10。

       3、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综合评述与对比

       3.1 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PLC(MR型或MT型)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输入端SG等端口分别相连。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 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这种开关量控制方法,其调速精度无法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相比。

       3.2 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硬件:FX1N型、FX2N型PLC主机,配置1路简易型的FX1N-1DA-BD扩展模拟量输出板; 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FX0N-3A; 或两路输出的FX2N-2DA; 或四路输出的FX2N-4DA模块等。

优点: 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缺点: 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控制8台变频器,需要2块FX2N-4DA模块,其造价是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5~7倍。

       3.3 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缺点:编程工作量较大。从本文的第二章可知: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编程极其简单,从事过PLC编程的技术人员只要知道怎样查表,仅仅数小时即可掌握,增加的硬件费用也很低。这种方法编程的轻松程度,是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3.4 PLC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三菱新型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3.5 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 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 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三菱FX系列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 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

缺点: 造价较高,远远高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造价。

综上所述,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确有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的优势; 若配置人机界面,变频器参数设定和监控将变得更加便利。

1台PLC和不多于8台变频器组成的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是常见的小型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小型造纸生产线、单面瓦楞纸板机械、塑料薄膜生产线、印染煮漂机械、活套式金属拉丝机等各个工业领域。采用简便控制方法,可以使工程方案拥有通讯控制的诸多优势,又可省却RS-485数据通讯中的诸多繁杂计算,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这种简便方法也有其缺陷:它只能控制变频器而不能控制其它器件;此外,控制变频器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

       4、结束语

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并综合评述了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深入了解这些方法,有助于提高交流变频传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经济性。读者可以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案。本文重点介绍的简便方法尽管有其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推广价值的好方法

网友L(2018-08-09):
每张图片大小不超

网友M:
谢谢楼主,参观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