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05-06):
B2 伺服 400w  带个1:32精密减速机  空载 旋转将近1小时 电机温度升至 45度左右 请问是否正常?我见说明书写的正常使用温度为0-40度。还有我想让减速机 每分钟转160转 电子齿轮比怎么设定  以及10-360度角度通过触摸屏可设定

网友A:
一圈指令脉冲X电子齿轮比=一圈编码器返回脉冲,不知道你一圈给多少指令脉冲?

网友B:
温升属于正常范围,要知道电机转一圈,电机上的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让减速机输出转速为160r/min,但是你速比为32,反推需要伺服电机额定转速达160*32=5120r/min,但B2 400w伺服额定转速3000r/min,最高转速5000r/min,我觉得不论你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都无法实现32速比,减速机输出160r/min的速度。

另外,对于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我有自己的见解,根据一楼提出的公式  一圈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一圈编码器返回脉冲  可知电子齿轮比是为了配合你上位机脉冲频率的要求而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台达B2伺服马达编码器分辨率为17bit(约160000ppr),要是没有电子齿轮功能,那马达这么高的分辨率对上位脉冲频率要求该多苛刻啊。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电子齿轮比的设定与你想每脉冲电机行走距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