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嵌入式组态软件的串口通信例子

楼主(2013-05-06):
我是想从电脑发送数据在mcgs里可以收到,差不多就是在mcgs里画一个输入框,然后通过VB编的串口发送界面或者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显示在输入框里,这个在输入框那边要怎么设置啊,是脚本程序吗?脚本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怎么写都可以,另外你的上位机是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
什么叫做怎么写都可以?我从串口调试工具发的怎么才可以发到输入框呢,我的输入框就直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写都可以,另外你的上位机是什么组态软件

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你就是要让人给你编一个VB程序呗,电脑和HMI的通信的。是这意思吧,不过这还真不好弄,我们一般都用的组态软件,大概用VB的人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要让人给你编一个VB程序呗,电脑和HMI的通信的...

可以不要用vb,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设置成发送的数据是显示到那个输入框里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要让人给你编一个VB程序呗,电脑和HMI的通信的...

我是不知道在mcgs那边怎么写,让串口发送的数据可以在一个输入框里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