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厂的一台直流电机,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将给定调至最大(A4点的电位10V),可电机的转速达不到额定值,大概只有%80左右,检查设定的一些电机参数都正确(额定电压、电流、转速、励磁电流等),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将速度提高到额定值?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可不可以用减小励磁电流的办法来提高转速呀?

网友A:
实际测量电机的励磁电压(电流),与铭牌的值比较。

网友B:
首先排除负载和电源电压的影响

转速上不去了,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负载太重,电机带不动;

再有一个是转速闭环控制的反馈系数太大,规格化做得不对。

另外还要看下速度调节器的输出是否饱和了?

总之要根据现象检查系统的节点状态,寻找故障点。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我是路过。很久以前用过 590 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负载大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负载和电源电压的影响转速上不去了,有两个原因:...

 速度反馈仔细看一下吗!

网友E:
改成电枢电压反馈,空载试机,看能不能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F:
是不是速度反馈设定限住了。

网友(2014-08-29):
首先你得看A4组态去哪了,监控一下速度给定是否达到100%,如果是,再看一下速度反馈是否100%,这两项都是100%的话,那就说明已经到达你设定速度的上限.检查你所用的速度环的速度反馈选择,电枢电压反馈,测速机反馈或编码器反馈,有没有设置错误的,如果都正确无误,那么还有一个参数可能会影响速度,那就是励磁控制块的最大电压.看看是否设为100%,如果不是,装置输出电压达不到所设置的额定电压,对转数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