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校表台电压校验方法之改进

楼主(2013-05-06):
                            直流校表台电压校验方法之改进

   我公司有一台直流校表台,用于检定0.2级及以下直流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等。当用它作电压量值的标准传递时,其技术规范是校验10V-300V的电压表及小于1.5V的电压,且测量小于1.5V的电压时应使用电位差计进行测量。由于用电位差计法检定比较繁琐,需要配备电位差计电源(6V)、标准电池、检流计等辅助设施,耗时费力,于是我们尝试用10V-300V量程档接线检验小电压测量的效果。

   我们校验一块0.2级多功能电压表45mV、75mV量程(常用量程),当电压升至某一被检点时,表的指针会突然偏离刻度点摆动至顶表,随后又返回被检点附近,致使我们无法正确读数。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开展了解决此难题的技术攻关。我们发现,造成上述原因是由于电压调整器调节细度不够。该调整器是由直流稳压器供电,其输出的稳压电源由它调节输入至被测电压测量回路。它是一个分压器的结构,具有三个调整旋钮,分粗、中、细调三档,“粗调”是由22只300Ω电阻串联,“中调”和“细调”分别由360Ω及30Ω滑线电阻组成,在最大输入电压350V的条件下,可平稳地调节10V-300V的直流电压,保证0.01%的调节细度,但对于低量程档如毫伏档,则无法满足其调节细度。要使调节细度能满足毫伏表的要求,则应解决直流稳压器供电电源问题。首先输入端供电电源额定电压应足够小,输出回路电流才会足够小,当输出一定的毫伏电压值时,其调整旋钮才有可调节的余地。

   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将电压调整器三个调整旋钮置于零位,选用一节合格的1.5V甲号电池作为输入电源。如图所示。基于回路分压原理,当测量表计45mV电压(输出电压)时,由于回路最大总电阻R=22×300+360+30=6990Ω,则回路电流I=1.5/6990=0.000215A,输出电阻R′=0.045/0.000215=209Ω,可采用调节“中调”、“细调”旋钮平稳地读取示值。如果采用“粗”、“中”、“细”三种调节旋钮,则输出电阻增大,在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流减小,输入电压也减小,便要有更小的电压作电源。由于实际工作中小于1.5V的轻便设备不常见,故选用1.5V甲号电池较合适。同理,可验证测量表计75mV电压(输出电压)时选用1.5V甲号电池的可行性。

  仅仅是改变了输入电源,就可用直接比较法代替电位差计法校验小量程表计,既没有改变表计校验的准确性,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是改进检定装置校验方法的一次积极探索。上述方法同样适合校验小量程数显仪表。

  见下图:(1)---旋钥开关 R=22×300Ω;(2)---滑线电阻  R=360Ω

          (3) ---滑线电阻  R=30Ω

网友A:
希望楼主继续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