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E1000

楼主(2013-05-06):
公司使用数台安川E1000变频器   试着进入菜单调整参数   根据说明书按上下键   至stup   再按enter   显示APPL    显示值为00  误操作将00改为10并确认   再想改回去  却不行了   查了查说明书   没有介绍APPL的意义   有知道的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可将变频器的设定恢复到出厂设定。初始化后,A1-03 的值自动归零。

1110 ∶根据用户设定进行初始化变频器参数被初始化为事先保存的用户参数设定值。清除用户参数设定值时,将o2-03 (用户参数设定值的保存)
设定为2 (保存清除)。
(注)用户参数设定值是指将用户变更过的参数的内容,作为初始值保存到变频器的设定值。将o2-03 设定为1 (保存开始)时有
效。保存设定后,o2-03 即自动归0 (保存保持)。

2220 ∶ 2 线制顺控的初始化所有参数返回出厂时的设定。

3330 ∶ 3 线制顺控的初始化作为3 线制顺控,参数返回出厂时的设定。

5550 ∶ oPE04 的复位变更参数后,如果更换拆装式端子排,则显示oPE04 (端子电路板更换检出)。如果要直接使用存储在拆装式端子排中的参数,请设定5550。

要返回出厂设定时,请设定2220 或3330。

楼主:
APPL   是什么含义呀

网友B(2019-09-14):
哈哈哈,没想到今天我也犯了你一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