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的容量问题

楼主(2013-05-06):
有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一个30kvar0.4kv与一个30kvar0.45kv的补偿电容补偿效果一样吗

网友A:
0.4的相对高点:啊啊

网友B:
电压不等,电容补偿容量值不同,同样条件下电压低的补偿容量更高

网友C:
有些时候在一些小工厂用的补偿电容器, 用耐压高些的。他们这是为了提高供电电压而做的。有的设备线路太远电缆在细些,就只好提高供电电压····不过这样补偿电容的耐压就要求高些了。不然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希望有些参考,, 在者???  同样是30kvar只是耐压不同而已,怎么会补偿效果不同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等,电容补偿容量值不同,同样条件下电压低的补偿容量更高

谢谢,以前一直走误区认为是一样的,顺便问下电子电路当中的滤波电容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