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3-05-06):
每当气温达到30度时,电脑触摸屏就出现黑屏,但是设备能正常运行。用风吹主机让温度降下来,显示又正常。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故障应该在哪儿,应怎样去排除?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屏啊,也好让我们也警惕一下啊。。。

这种情况那要么换屏,要么就安空调呗,还能有啥招?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维纶触摸屏    ,就经常黑屏,,咋按也不亮。不过有时候她自己就亮了。真的很无奈,老板也不出RMB 维修。 设备可以正常运转他才舍不得花 RMB呢。老板就是剥削阶级。。O(∩_∩)O哈哈~

网友C:
是不是屏风扇坏了,热量太大;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屏啊,是不是屏内的散热不好呀,或是哪个温度感应的电器件出问题

网友E:
用多久了?我们也有一个屏用了5年就出现要用力按才有反应的情况,偶尔也暗下来!不过强制给报销了!

网友F:
估计电脑触摸屏内主板上哪个温度感应的保护电器件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电脑触摸屏内主板上哪个温度感应的保护电器件出问题

 楼主讲的不错,不过温度降下来可以用,车间可以装空调啊!

网友H:
触摸屏的电路里面有温度保护的元件吗?照理说30°的情况不应该不能使用呀,怎么还不抗个40°。是不是你们厂车间里面灰尘太大了,把触摸屏拆开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