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拓展模块xc-e4ad问题

楼主(2013-05-06):
信捷plc拓展模块xc-e4ad怎么接入两线制压力传感器(24V)!我试了好几种接法都读不到信号!奇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两线制压力传感器,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模块上的端子,有多少模拟电压模拟电流,再结合软件监控ID寄存器,看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