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L C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3-05-06):
PLC 受干扰将会影响系统信号,造成系统控制精度降低,PLC 内部数据丢失,机器误动作,严重时可能会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增强 PLC 系统抗干扰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干扰有内部干扰和外部干扰。在现场环境中外部干扰是随机的,与系统结构无关,只能针对具体情况对干扰源加以**。内部干扰与系统结构有关,通过精心设计系统线路或系统滤波等处理,可使干扰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

PLC 生产现场的抗干扰技术措施,通常从接地保护、接地方式、屏蔽和抗噪声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对于供电系统的强电设备,其外壳、柜体、柜架、机座及操纵手柄等金属构件必须保护接地; PLC 的内部电路包括 CPU、存储器和其他接口共接数字地,外部电路包括 A/D、D/,A 等共接模拟地,并用粗短的铜线将 PLC 地板与中央接地点连接以防噪声干扰。

PLC 非接地工作时,应将 PLC 的安装支架容性接地,以抑制电磁干扰。 在 PLC 系统中,导线主要有 PLC 和负载电源线、交流电压的数字量信号线、直流的数字量信号线、模拟量信号线等。根据接线的功能不同,其防干扰措施如下:

(1)电气柜内接线安排:只有屏蔽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线才能与数字量信号线装在同一电缆槽内;直流电压线和模拟量信号线不能与交流量电压线装在同一电缆槽内;只有 220V 电源线才能与信号线装在同一电缆槽内;电气柜的进出口屏蔽一定要接地。

(2)电气柜外接线安排:直流和交流电压的数字量信号线以及模拟量信号线(要用屏蔽电缆)一定要各自用独立的电缆;信号线电缆与电源电缆同装在同一电缆槽内,但为了改进抗噪性能,建议将其间隔 10cm左右。(3)屏蔽 PLC 机壳屏蔽,一般将机壳与电气柜浮空,在 PLC 机壳地板上加装一块等位屏蔽板,保护接地与地板保持一定的连接,使用铜导线时,其截面积不小于 10mm2,以构成等位屏蔽体,有效的消除电磁干扰。 电缆屏蔽,一般对载送小信号(mV或μV)的模拟员信号线,要将其电气柜内电缆屏蔽体的一端连接到屏蔽母体,数字量信号线的屏蔽不超出屏蔽母体;对模拟量的屏蔽总线可绝缘。并将中央点连接到参考电位或地;数字量信号线两端接地可消除高频干扰。

(4)抗噪声措施:对处于强磁场(如变压器)的部分进行金属屏蔽,电控柜内不采用荧光灯具照明。

此外,PLC 系统控制电源也应采用相应的抗干扰措施。因为,PLC控制系统的电源一般都是 220V 市电,电网的瞬变过程是经常发生的,电源波动大的感性负载或晶闸管装置的切换,很容易造成电压缺口或毛刺,如果直接供电经 PLC 及 I/O模板,将引起不良后果。PLC 系统电源抗干扰的方法有:采用隔离变压器;采用低通滤波器;应用频谱均衡法。其中隔离变压器是常用的,因为 PLC、I/O 模块电源常用 DC24V,需经隔离变压器降压,再经整流桥整流供给。

二、PLC 周期性死机PLC 周期性死机的特征是:PLC 运行若干时间就出现死机,程序混乱,出现不同的故障显示,重新启动后又一切正常。现场实践认为,长时间积灰是造成 PLC 周期性死机的最常见原因,应定期对 PLC 机架插槽接口处进行清扫。清扫时,可先用压缩空气或“皮老虎”将控制板上的灰尘吹 净,再用 95%的酒精洗净插槽及控制板插头,清扫完毕后细心组装,恢复开机便能正常运行。

三、PLC 程序丢失PLC 程序丢失通常是因为接地不良或接线有误、操作有误和干扰等几方面原因造成。

(1)PLC主机及模块必须有良好的接地,通常采用主机外壳与开关柜外壳连接接地,当出现接地不良时,应考虑采用多股铜心线,采用从主机接地端子直接接地,确保良好接地。此外,还应保证 I/O模块 24V直流电源负极有良好的接地。

(2)主机电源接线端子相线必须连接正确,不然也会出现主机不能启动,时常出错或程序丢失现象。

(3)为了防止程序丢失,需准备好程序包,一个完好的程序需提前打入程序包,以备急需。

(4)使用编程器查找故障时,将锁定开关置于垂直位置,然后拔出,就可起到保护内存的作用。如果要断开 PLC 系统电源,则应先断开主机电源,然后再断开 I/O模块电源,如果先断开 I/O部分电源,或 I/O 部分和主机电源同时断开,则会使断电处理间存入不正确数值而造成程序混乱。(5)由于干扰原因造成 PLC 程序丢失,其处理方法可参照 PLC受干扰引起的故障的处理,尽可能地抑制和削弱干扰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