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40T 断电重启出现报警。急……

楼主(2013-05-06):
松下FP-C40T PLC每次断电大概10分钟左右,重新启动就会出现报警,监控显示报警的代码是45,运算错误。错误地址是以后两张图片的地址,都是指向F328 DINT 这条指令,麻烦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出现错误。每次出现报警,都是需要写入一个空程序,(如果没有这样,重新写入的话,还是会出现报警),解除报警,才能把原来的程序重新写入,机器照常运行,只是断电时间久,也是会发生报警。  小弟不才啊,老是找不出原因,麻烦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掉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保持寄存器????????????????

是的。都是掉电保持寄存器 。不可以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掉电保持寄存器???...

可以,问题是C40T只有默认的55个字是掉电保持的,你多设置的话   这一部分的掉电保持是靠PLC的电容供电的吧,几小时后数据就乱了,如果没加备份电池的话。

楼主:
噢噢,是这样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