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的变频器不能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06):
变频器怎么就不能反转了呢,原先短接24v和LI2就可以反转的,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变频器设置的是2线控制,也定义了反转端子是LI2。现在短接24V和LI1可以正转没有问题,面板的电位器旋钮调节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现在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大家看是设置的事吗,与我恢复出厂设置有关系吗?

我恢复出厂设置是设定的1N1。

现在就想实现面板旋钮控制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大家看我是不是还有地方没设置呢?

网友A:
有可能是端子的接口坏了。

网友B:
短接后表笔量下LI2上是否有24V电压,再在监视菜单中看下LI2端子的状态是不是为“1”。

楼主:
监视菜单在哪里?我初步怀疑是L12的端子坏了,这是ATV31系列的没有中文面板,是不是不能看到L12的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