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了,一天了

楼主(2013-05-07):
我是WIN7系统32位的。现在装了个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我用USB转232的线连得编程电缆

和PLC通讯不上啊。在XP系统上是可以的。求助怎么解决。

换USB-485的能不能连上啊?

网友A:
USB转232加编程电缆,需要设定好COM口。

网友B:
咋不直接弄个 USB ----的接口电缆呢,,,现在笔记本电脑很少有 9 P  COM 口了。

楼主:
COM口设置正确

驱动的USB变成COM3了,换一个口就是COM4

楼主:
USB的电缆现在没有,可以去买。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还这样

网友A:
PC/PG设置正确吗?

楼主截图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C:
1, 端口选择正确吗?

2, PC/PG设置正确吗?

网友D:
一般也就是PC/PG的设置和端口的选择,楼主再试试看了

网友E:
WIN7系统32位支持V4.0 STEP 7 MicroWIN SP9 吗??

网友F:
你如果着急,赶紧换个XP系统先干活啊。

网友:
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装xp,然后就在虚拟机的xp里用microwin,你先试试看结果如何

网友G:
WIN7系统32位支持V4.0 STEP 7 MicroWIN SP9 吗??

支持的

软件安装正确 通讯很简单

网友H: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是支持win7系统32位的。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支持的操作系统

USB转232的接头是需要驱动的,驱动安装好后,PC/PG接口设置合适的通讯口,我用过的是com3口。

网友I:
驱动装上,换个COM口试试,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J:
电缆的型号是否支持,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