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密码忘掉了导致无法下载写入程序

楼主(2013-05-07):
如题plc有密码锁导致无法写入下载程序,有没有哪位高手能提供一款免费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要是没有软件通过初始化能清除密码吗,哪怕程序不要了,有哪位高手能帮帮忙啊!有软件的发我邮箱418612262@qq.com在这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CP1H是有配套内存盒的,在内存盒里面直接下载另一个程序,利用DIP开关将新程序上传到PLC里面去。

网友B:
欧姆龙PLC 下载程序不受密码限制的吧?

网友C:
如果没有禁止覆盖可以用一个其他程序覆盖,如果设置的禁止覆盖可以用一个内存盒插到未加密的PLC将程序下载到内存盒,再将加过密的PLC的DIP2#拨ON。将存储盒装上去,上电程序就会自动覆盖加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