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九州变频器怪现象求解?专家请帮忙

楼主(2013-05-07):
我是某钢铁厂一名技术员,我们厂有个自备发电厂靠烧煤气发电,锅炉400T,采用送风风机配套使用,都是

10KV高压电动机,采用变频控制风压。自从去年以来送风机变频器无规律的报 IGBT过流故障(有时候1个月来

一次,最长达5个月来一次),跳机。目前我们采用了录波的方式看看电流,电压是否有畸变。(备注:电机额

定电流为27.3A  1483R/MIN  而变频器功率单元额定电流30A。变频器是交--直--交的,每项串有9个功率单元,

共27个A,B,C) 下面是故障时我们录下来的电流波形和液晶面板的故障报文,谢谢专家们帮忙分析下。急死我

了。

楼主:
有高手愿意帮帮我吗?

网友A:
为便于大家分析问题,我把资料下载了,希望楼主下次发帖时,记得可以直接上传图片

楼主:
谢谢,帮传。从图形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网友B:
电流出现了严重的畸变!就是俗话说的过电流了!

楼主:
难道是IGBT有问题吗??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跳机后送上又好了。就是很奇怪。指不定下次什么时候又来一次。

网友C:
       九州的不熟悉,不过有其他品牌的高压出现过那样的问题,以下意见供参考:

1、类似那样的高压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句是这样说的---通过可编程控制器(PLC)计算输出电压、电流、功率、等相关的运行参数,并实现对电机的过载、过流告警和保护。所以要考虑检查下是否信号受干扰了。

2、过流后又正常的,可以考虑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或者告诉操作工--加减速的时候,设定值改变不要变化太快,慢慢调节参数。

3、从你的图上看,前面是稳定运行的,后面有突然升高的过程,然后跳停的,可以考虑上面第二条建议进行改进。

网友D:
变频器发生过电流,原因很多的。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一下:

1、变频器的负载是不是会卡住,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过电流?

2、电机的连接线与地之间的绝缘是不是良好,高压电机的对地绝缘是否正常?

3、不清楚您提供的图片上面电流是怎么测量的,是否是变频器输出的实际电流。

4、变频器的检测回路以及IGBT的基级驱动回路的不良均有可能造成过电流。

网友E:
支持7楼的见解。走走说得对。另外在停机检查时,拆开外壳看看里边是否散热不好了,清清风扇或者看看线路板上是否已经集有灰尘。

楼主:
  谢谢大家了,帮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州的不熟悉,不过有其他品牌的高压出现过...

 变频器减速时间已经调到最大了  由原来的200调到400了。在跳机的时候,操作人员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发生过电流,原因很多的。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一...

 是实际电流,我们将电流录波仪挂在变频器输出电缆上了。您看看从图形上看,是单纯的一相过流吗?还是幅值等参数有变化?

网友F:
如果负载端没有问题,就说明变频器受到了外界干扰,查一下接线及外部因素

网友G(2013-10-18):
那一年生产的?运行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