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人机UG221H-LC4受信超时

楼主(2013-05-07):
富士人机UG221H-LC4与电脑连接时显示受信超时故障!不能连接电脑。开始怀疑连接线有问题,但我用此线与富士人机V606IM10与电脑连接时OK!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需要检查POD的通讯芯片是否好,特别是RS232方式,如何检查请查看硬件手册。

2、通讯芯片OK的情况下,链接POD,然后按Sys+F1切换到系统页面下进行程序的上下载。

网友B:
如果是电脑上显示“受信超时”,说明是软件里的通讯参数设置与HMI里不一致!

传送时有一个“通讯设定”按定,里面的设置要与HMI上的一样!主要看的是串口通讯还是以太网口通讯, 串口就看串口号,波特率;以太网就确认IP;

屏里的参数可以点屏上的“SYS”那个按钮去找, 这个要翻下说明书!在软件的“帮助”里找!

这个跟HMI写没写下载密码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