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硫系统逻辑控制

楼主(2013-05-07):
脱硫系统逻辑控制

1.1 石灰石系统

1.1.1 石灰石加料系统顺控启动程序;

1.1.1.1 开启石灰石料斗布袋除尘风机;

1.1.1.2 石灰石了头布袋除尘风机运行后,启动斗式提升机;

1.1.1.3 斗式提升机运行反馈后空载运行2分钟;

1.1.1.4 启动除铁器;

1.1.1.5 除铁器运行后,启动卸料振动给料机;

1.1.2 石灰石加料系统顺控停止程序:

在工业电视系统中人工监视石灰石卸料斗内物料卸空后,按照以下逻辑停止石灰石加料系统。

1.1.2.1 停止振动给料机;

1.1.2.2 振动给料机停止反馈后延时5min停止斗式提升机,

1.1.2.3 斗式提升机停止后,停仓顶收尘;

1.1.2.4 手动清除除铁器上杂物,停止除铁器。(此步不入程控)

1.1.3 布袋除尘启动允许条件:

“石灰石料仓除尘器备妥”信号;

1.1.4 振动给料机启动允许条件:

斗式提升机运行反馈后,才允许启动卸料振动给料机;

1.1.5 振动给料机联锁停止条件

1.1.5.1 石灰石仓料位高于8m时;

1.1.5.2 斗式提升机故障或停止;

注:振动给料机联锁停止条件满足后,按照石灰石加料系统顺控停止顺序运行。

1.2 湿式球磨机系统

1.2.1 球磨机

1.2.1.1 启动允许条件:

“湿式球磨机油站允许主机起动 ”条件满足;

1.2.1.2 停止允许条件:

皮带称重机已停;

1.2.1.3 联锁停止:

湿式球磨机油站油压低停主机;

球磨机轴承温度>60℃;

球磨机电机轴承温度>85℃;

球磨机定子线圈温度>125℃;

以上条件满足任意一个,联锁停止球磨机。

注:为避免线路接触不实等原因出现错误信号造成设备保护跳,影响机组正常运行,所有保护点在上升曲线>600/min的情况下,系统认为是坏点自动切除,保护不起作用。

1.2.1.4 球磨机报警:

球磨机轴承温度>55℃;

球磨机电机轴承温度>80℃;

球磨机定子线圈温度>120℃;

湿式球磨机油站综合报警;

1.2.2 皮带称重机

1.2.2.1 启动允许条件:

球磨机已运行;

1.2.2.2 联锁停止:

球磨机故障或停止;联锁停止#1皮带秤重机;

1.2.3 球磨机进水量控制

测量皮带称重机重量:X

控制滤液水的量:Y

设定浓度:66%

X/(X+Y)=66%计算Y=1/2X

根据皮带承重机重量X,水流量Y=1/2X,调节阀对水流量Y进行自动跟踪调节。

1.2.4 湿磨浆液罐入口配浆调节门

称重机重量:X

滤液水的量:Z

配浆浓度:33%,Z=1.5X

水流量Z=1.5X,调节阀对流量进行自动调节。

1.3 湿磨浆液罐

1.3.1 湿磨浆液罐搅拌器液位联锁

1.3.1.1 联锁启动:湿磨浆液箱液位>  0.8 m;

1.3.1.2 联锁停止:湿磨浆液箱液位<  0.6  m。

1.3.2 湿磨浆液泵液位联锁

1.3.2.1 联锁启动:湿磨浆液箱液位>  1.3  m且石灰石浆液箱液位<  5.0m。

1.3.2.2 联锁停止:湿磨浆液箱液位<  0.7  m或石灰石浆液箱液位>  6.2m或湿磨浆液泵事故跳闸。

1.3.3 #1(#2)湿磨浆液泵系统顺控启动程序

1.3.3.1 关闭湿磨浆液泵放空阀和冲洗阀;

1.3.3.2 放空阀和冲洗阀关到位打开湿磨浆液泵入口阀;

1.3.3.3 湿磨浆液泵入口阀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打开湿磨浆液泵;

1.3.3.4 湿磨浆液泵开启反馈后,打开湿磨浆液泵出口阀;

1.3.4 #1(#2)湿磨浆液泵系统顺控停止程序

1.3.4.1 关闭湿磨浆液泵出口阀;

1.3.4.2 湿磨浆液泵出口阀关到位反馈后停止湿磨浆液泵;

1.3.4.3 湿磨浆液泵停止反馈后关闭该湿磨浆液泵入口阀;

1.3.4.4 湿磨浆液泵入口阀关到位反馈后打开湿磨浆液泵放空阀门;

1.3.4.5 湿磨浆液泵放空阀门开到位反馈后打开湿磨浆液泵冲洗阀门;

1.3.4.6 湿磨浆液泵冲洗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关闭湿磨浆液泵冲洗阀门;

1.3.4.7 湿磨浆液泵冲洗阀门关到位反馈后延时1s,关闭湿磨浆液泵放空阀门。

1.3.5 球磨机旋流器返浆阀和球磨机旋流器至石灰石浆液箱阀控制

当湿磨浆液罐液位大于1.3m,同时湿磨浆液泵有一台运行,开启球磨机旋流器至石灰石浆液箱阀,延时20秒后关闭球磨机旋流器返浆阀。

当湿磨浆液罐液位小于0.9m,同时湿磨浆液泵有一台运行,开启球磨机旋流器返浆阀,延时20秒后关闭球磨机旋流器至石灰石浆液箱阀。

注:当运行中的湿磨浆液泵泵出现故障,或满足联锁停止条件时,按湿磨浆液泵顺控停止程序停止故障泵。

1.4 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系统

1.4.1 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搅拌器

1.4.1.1 联锁启动: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液位>0.8m;

1.4.1.2 联锁停止: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液位<0.7m;

1.4.2 石灰石浆液制备系统地坑泵

1.4.2.1 联锁启动: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液位>2.3m;泵启动后联开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泵出口阀。

1.4.2.2 联锁停止: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液位<1.2m;泵停止后延时20s关闭石灰石浆液制备地坑泵出口阀。

1.5 FGD系统石灰石供浆系统

石灰石供浆系统按照每两台机组配置一套石灰石浆液供应系统进行设计。该供浆系统共3台石灰石浆液输送泵,2用1备。

石灰石浆液箱液位>6.2 m,高报警。

石灰石浆液箱液位<2.0m,低报警。

1.5.1 石灰石浆液箱搅拌器液位联锁:

1.5.1.1 联锁启动:石灰石浆液箱液位>1.5m;

1.5.1.2 联锁停止:石灰石浆液箱液位< 1.2m。

1.5.2 石灰石浆液输送泵

1.5.2.1 启动允许条件:

1.5.2.1.1 石灰石浆液输送泵入口阀门开到位;

1.5.2.1.2 石灰石浆液输送泵出口门关到位。

1.5.2.1.3 石灰石浆液输送泵放空门关到位

以上条件全部具备石灰石浆液输送泵才允许启动。

1.5.2.2 联锁停止:

石灰石浆液箱液位< 1.5 m或设备跳闸。

1.5.3 石灰石浆液输送泵顺控启动程序:

1.5.3.1 关闭石灰石浆液输送泵放空阀和冲洗阀;

1.5.3.2 放空阀和冲洗阀关到位反馈后打开石灰石浆液输送泵入口阀门;

1.5.3.3 入口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启动石灰石浆液泵;

1.5.3.4 石灰石浆液泵运行反馈后延时1s打开石灰石浆液泵出口阀门。

1.5.4 石灰石浆液泵顺控停止程序:

1.5.4.1 关闭石灰石浆液泵出口阀门;

1.5.4.2 石灰石浆液泵出口阀门关到位反馈延时2s后,停止石灰石浆液泵;

1.5.4.3 石灰石浆液泵停止反馈后,关闭石灰石浆液泵入口阀门;

1.5.4.4 石灰石浆液泵入口阀门关到位反馈后打开石灰石浆液泵放空阀门;

1.5.4.5 石灰石浆液泵放空阀门开到位反馈后打开石灰石浆液泵冲洗阀门;

1.5.4.6 石灰石浆液泵冲洗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关闭石灰石浆液泵冲洗阀门;

1.5.4.7 石灰石浆液泵冲洗阀门关到位反馈后延时2s,关闭石灰石浆液泵放空阀门。

注:当运行中的石灰石浆液输送泵出现故障,或满足联锁停止条件,按石灰石浆液输送泵顺控停止程序停止故障泵。

1.6 FGD系统石膏排放系统

#1炉吸收塔设一套石膏浆液膏旋流脱水系统。正常工作时石膏浆液排出泵将石膏浆液送到石膏浆液旋流器站进行浓缩脱水后,#1#2旋流器溢流返回至滤液池,底流则送往石膏脱水系统;在检修或事故状态时石膏浆液排出泵将石膏浆液送到事故浆液槽进行贮存。

石膏排放泵为变频控制。

1.6.1 石膏排放变频控制

石膏排放泵变频控制输出最低频率为5Hz,根据各塔石膏旋流器压力自动控制,设定值150~200Kpa之间,过程值为石膏旋流器压力反馈值。

1.6.2 程控启动:

顺控启动前操作人员手动选择#1泵或#2泵。

1.6.2.1 关闭石膏浆液排出泵放空阀门;

1.6.2.2 石膏浆液排出泵放空阀关到位开石膏浆液排出泵冲洗阀;

1.6.2.3 石膏浆液排出泵冲洗阀门开到位开石膏浆液排出泵入口阀;

1.6.2.4 石膏浆液排出泵入口阀开到位延时10秒,关石膏浆液排出泵冲洗阀门。

1.6.2.5 石膏浆液排出泵冲洗阀门关到位反馈后延时1s启动石膏浆液排出泵;

1.6.2.6 石膏浆液排出泵运行反馈后延时1s开启石膏浆液排出泵出口阀门。

1.6.3 程控停止:

1.6.3.1 停止石膏排放泵

1.6.3.2 关闭排放泵入口阀

1.6.3.3 入口阀关到位后打开冲洗阀,冲洗旋流器

1.6.3.4 冲洗阀开到位后延时180s关闭冲洗阀

1.6.3.5 冲洗阀关到位后打开放空阀

1.6.3.6 放空阀开到位后延时300s关闭出口阀

1.7 #1#2炉FGD系统吸收塔地坑系统

1.7.1 吸收塔地坑搅拌器启动停止条件:

吸收塔地坑液位高于 1.2m时启动,低于 1.0 m时停止。

1.7.2 吸收塔地坑泵联锁启动停止条件(联锁投入时):

两台吸收塔地坑泵,设置主备泵选择按钮,吸收塔地坑液位高于2.5米且联锁投入,启动主泵,吸收塔地坑液位高于2.8米且联锁投入,启备用泵。无论是否投入联锁,吸收塔地坑液位低于1.2米,停止双泵。

1.7.3 吸收塔地坑泵启停顺序:(手动选择打开地坑泵出口去向阀门)

1.7.3.1 开启地坑泵

1.7.3.2 地坑泵运行后联锁打开地坑泵出口阀。

1.7.4 停止顺序:

1.7.4.1 停止地坑泵

1.7.4.2 停止地坑泵20s后联锁关闭地坑泵出口阀。

操作人员手动操作冲洗水进行管道冲洗;

1.7.5 吸收塔地坑液位高报警3.0米

1.8 事故浆液系统

事故浆液箱搅拌器启停液位:液位≥1.7m时启动,≤1.5时停止。

1.9 #1#2炉FGD系统工艺水系统

工艺水系统主要用于吸收塔除雾器冲洗、设备及管道冲洗、设备密封水等。

工艺水箱低液位报警: 液位>5.3 m

工艺水箱低液位报警: 液位<2.5 m

1.9.1 工艺水箱补水阀联锁开关条件:

工艺水箱液位达到3.2 m时打开进水阀,液位达到5.2m时,关闭进水阀。

1.9.2 除雾器冲洗水泵联锁停止

工艺水箱液位<2.5 m,联锁停止除雾器水泵。

1.9.3 除雾器冲洗电动阀顺控启动顺序:(吸收塔液位低于8.5m或除雾器需要冲洗时)

吸收塔除雾器入口总阀开到位,开吸收塔除雾器上层#1电动阀;

1.9.3.1 吸收塔除雾器上层#1电动阀开到位后,延时60s;

1.9.3.2 关吸收塔除雾器上层#1电动阀,开吸收塔除雾器上层#2电动阀;

1.9.3.3 吸收塔除雾器上层#2电动阀开到位,延时60s;

1.9.3.4 关吸收塔除雾器上层#2电动阀,开吸收塔除雾器上层#3电动阀

1.9.3.5 关吸收塔除雾器上层#5电动阀,开吸收塔除雾器中层#1电动阀

1.9.3.6 关吸收塔除雾器中层#5电动阀,开#3吸收塔除雾器下层#1电动阀

1.9.3.7 关吸收塔除雾器下层#5电动阀,开#3吸收塔除雾器上层#1电动阀

1.9.3.8 下层按上述顺序运行完后,开始按上述顺序运行除雾器上层冲洗,继续从头开始执行冲洗顺序。

除雾器上层喷淋阀门:AA001,2,3,4,5

除雾器中层喷淋阀门:6,7,8,9,10

除雾器下层喷淋阀门:11,12,13,14,15

1.9.3.9 如果冲洗过程中有阀门故障,在接到故障信号5秒后开启开下一个。

1.9.4 除雾器冲洗电动阀停止顺序:

对所有除雾器冲洗电动门和除雾器总门发出关闭指令。

1.9.5 工艺水泵联锁条件

运行泵跳,联启备用泵。

工艺水箱液位<1.0 m,联锁停止工艺水泵。

1.9.6 密封冷却水泵联锁条件

运行泵事故跳,联锁启动备用泵。

工艺水箱液位<1.0 m,联锁停止密封水泵。

1.10 #1#2炉FGD系统吸收塔搅拌器

吸收塔搅拌器启动停止条件:

吸收塔液位高于3.6m时启动搅拌器,液位低于3.0 m时停止搅拌器。

1.11 #1#2炉FGD浆液循环泵系统

1.11.1 浆液循环泵启动条件:

1.11.1.1 浆液循环泵入口阀门开到位反馈延时5s;

1.11.1.2 吸收塔液位中值高于5m;

1.11.1.3 循环泵放空阀门关到位;

1.11.1.4 循环泵冲洗阀门关到位。

1.11.1.5 循环泵电机定子温度<120℃;

1.11.1.6 循环泵电机轴承温度<80℃;

1.11.1.7 循环泵轴承温度<80℃。

1.11.2 浆液循环泵故障连锁条件:

1.11.2.1 报警:

1.11.2.1.1 电机定子A相温度1高(>120℃);

1.11.2.1.2 电机定子A相温度2高(>120℃);

1.11.2.1.3 电机定子B相温度1高(>120℃);

1.11.2.1.4 电机定子B相温度2高(>120℃);

1.11.2.1.5 电机定子C相温度1高(>120℃);

1.11.2.1.6 电机定子C相温度2高(>120℃);

1.11.2.1.7 循环泵轴承温度1高(>80℃);

1.11.2.1.8 循环泵轴承温度2高(>80℃);

1.11.2.1.9 循环泵电机轴承温度1高(>80℃);

1.11.2.1.10 循环泵电机轴承温度2高(>80℃);

1.11.2.2 设备保护:

1.11.2.2.1 电机定子A相温度1高(>125℃);

1.11.2.2.2 电机定子A相温度2高(>125℃);

1.11.2.2.3 电机定子B相温度1高(>125℃);

1.11.2.2.4 电机定子B相温度2高(>125℃);

1.11.2.2.5 电机定子C相温度1高(>125℃);

1.11.2.2.6 电机定子C相温度2高(>125℃);

1.11.2.2.7 循环泵轴承温度1高(>90℃);

1.11.2.2.8 循环泵轴承温度2高(>90℃);

1.11.2.2.9 循环泵电机轴承温度1高(>90℃);

1.11.2.2.10 循环泵电机轴承温度2高(>90℃);

注:未避免线路接触不实等原因出现错误信号造成设备保护跳,影响机组正常运行,所有保护点在上升曲线>3℃/s的情况下,系统认为是坏点自动切除,保护不起作用。

1.11.3 循环泵联锁停止:

1.11.3.1 循环泵满足设备保护条件,

1.11.3.2 或浆液循环泵入口阀门关到位反馈。

1.11.4 循环泵顺控停止程序

循环泵出现联锁停止条件或手动停止后按下列程序执行。

1.11.4.1 关闭循环泵石灰石补浆阀;

1.11.4.2 停止循环泵,循环泵停止反馈后关闭循环泵入口阀门;

1.11.4.3 循环泵入口阀门关到位反馈后打开循环泵放空阀门;

1.11.4.4 放空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min开启循环泵冲洗阀门;

1.11.4.5 循环泵冲洗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min关闭循环泵冲洗阀门。

1.12 #1#2炉FGD系统旁路挡板

1.12.1 双执行器旁路挡板联锁开启条件

当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双执行器烟气旁路挡板联锁开启,两台执行器同时动作。

1.12.1.1 增压风机入口压力(三取中)>600Pa;

1.12.1.2 增压风机入口压力(三取中)< –600 Pa;

1.12.1.3 FGD入口烟气温度>180℃;

1.12.1.4 FGD入口烟气温度>170℃延时20分钟;

1.12.1.5 增压风机运行停止反馈;

1.12.1.6 烟气入口挡板不在开位;

1.12.1.7 烟气出口挡板不在开位;

1.12.1.8 三台浆液循环泵同时不在运行位;

1.12.1.9 主机组要求打开旁路挡板及锅炉MFT信号,

1.12.2 旁路挡板允许关闭条件

烟气旁路挡板只能手动关闭。

1.12.2.1 增压风机入口压力(取中值)处于–600Pa至+600Pa范围内;

1.12.2.2 FGD入口烟气温度低于160℃;

1.12.2.3 烟气入口挡板开到位反馈;

1.12.2.4 烟气出口挡板开到位反馈;

1.12.2.5 增压风机运行反馈;

1.12.2.6 浆液循环泵至少有一台运行。

1.13 #1#2炉FGD系统增压风机

1.13.1 增压风机启动允许条件:

只有全部具备以下条件时,增压风机才能启动。

1.13.1.1 增压风机#1或#2冷却风机运行反馈;

1.13.1.2 烟气出口挡板开到位反馈;

1.13.1.3 烟气入口挡板开到位反馈;

1.13.1.4 烟气旁路挡板开到位反馈;

1.13.1.5 增压风机叶片关闭(叶片角度反馈<5%);

1.13.1.6 三台循环泵中至少有一台循环泵运行反馈;

1.13.1.7 增压风机轴承温度低于90℃;

1.13.1.8 增压风机电机轴承温度低于85℃;

1.13.1.9 增压风机电机定子温度低于130℃;

1.13.1.10 油压正常

1.13.2 增压风机故障停止条件:

当出现下列任一条件时,增压风机故障停止。

1.13.2.1 增压风机轴承温度>110℃;

1.13.2.2 增压风机电机轴承温度>95℃;

1.13.2.3 增压风机电机定子温度>135℃;

1.13.2.4 增压风机振动>11mm/s,;

1.13.2.5 两个油泵停止且油站流量低信号延时5秒。

注:未避免线路接触不实等原因出现错误信号造成设备保护跳,影响机组正常运行,所有保护点在上升曲线>3℃/s的情况下,系统认为是坏点自动切除,保护不起作用。

1.13.3 增压风机报警信号

1.13.3.1 增压风机轴承温度>90℃;

1.13.3.2 增压风机电机轴承温度>85℃;

1.13.3.3 增压风机电机定子温度>130℃;

1.13.3.4 增压风机振动>6.3mm/s;

1.13.4 增压风机冷却风机联锁

增压风机#1或#2冷却风机故障。启动备用冷却风机

1.14 #1#2炉FGD系统氧化风机系统

1.14.1 氧化风机启动条件

氧化风机必须全部具备下列条件后,才能启动。

1.14.1.1 吸收塔液位>4m;

1.14.1.2 氧化风机放空阀门开到位;

1.14.1.3 氧化风机电机定子温度<120℃;

1.14.1.4 氧化风机电机轴承温度<80℃;

1.14.1.5 氧化风机轴承温度<85℃。

1.14.2 氧化风机关闭允许条件

氧化风机防空阀开到位;

1.14.3 氧化风机故障联锁停止

氧化风机出现下列任一条件后,故障停止。

1.14.3.1 氧化风机电机三相绕组温度>135℃;

1.14.3.2 氧化风机电机轴承温度>95℃;

1.14.3.3 氧化风机风机轴承温度>95℃;

1.14.3.4 氧化风机故障报警。

注:未避免线路接触不实等原因出现错误信号造成设备保护跳,影响机组正常运行,所有保护点在上升曲线>3℃/s的情况下,系统认为是坏点自动切除,保护不起作用。

1.14.4 氧化风机顺控停止程序

1.14.4.1 打开氧化风机放空阀门;

1.14.4.2 氧化风机放空阀门开到位反馈后延时60 s停止氧化风机;

1.14.4.3 氧化风机停止反馈后关闭氧化风机放空阀。

1.15 #1#2炉FGD系统密封风机和加热器系统

1.15.1 密封风机联锁启动条件

1.15.1.1 烟气入口挡板关到位反馈;

1.15.1.2 烟气出口挡板关到位反馈;

1.15.1.3 烟气旁路挡板关到位反馈。

上述条件有一个满足,自动启动密封风机,密封风机启动后启动加热器。(联锁启动)

1.15.2 密封风机联锁停止条件

入口挡板、出口挡板、旁路挡板全部不在关位;

1.15.3 密封风机加热器

2台密封风机任一运行,且密封风机温度低于90度,延时10秒,联锁启动;

2台密封风机均停止或 密封风机温度高于140度,延时5秒,联锁关闭;

1.15.4 备用密封风机切换程序

当在运行中密封风机有故障信号反馈时,启动备用密封风机,备用密封风机启动后,再对加热器发出开指令。

当进行#1和#2切换时,先启动备用风机再停止运行风机。

注:切换时先启动备用泵再停止运行泵,不用对加热器再发启动指令。

1.16 #1#2炉FGD系统闭环控制回路

1.16.1 石灰石浆供给控制

根据烟气流量的SO2含量,按SO2吸收率95%计算石灰石CaCO3用量,(浆液石灰石重量百分率按25%)来调节石灰石浆流量;

V1 ={烟气流量×SO2含量×95%×10-6×(100/64)}/(25%×d×η1×η2)  (1)

注:    V1: 石灰石浆液体积流量(m3/h)

95%: SO2吸收率

100/64:SO2和CaCO3的相当量

25%:  百分比浓度(取自石灰石浆液输送泵出口的浓度)

d:     浆液比重1190 kg/m3

η1:   石灰石纯度0.92

η2:   石灰石利用率0.9-0.98

(1)、pH值修正: pH修正系数 slurry_Flow.pH

5.0<pH<5.6      正常       slurry_Flow.pH=pH

pH>5.6     V1×(100%-10%) slurry_Flow.pH=0.9

pH<5.0     V1×(100%+10%) slurry_Flow.pH=1.1

(2)、烟气温度修正:   烟气流量修正系数slurry_Flow.FA

{273/(273+t)}×V1 slurry_Flow.FA=273/(273+t);

t为增压风机入口烟温:110--160℃左右

烟气流量量程:0-1600000Nm3/h

SO2含量量程:0-6000mg/Nm3

经过修正,#1吸收塔石灰石浆液进塔调节阀设定值V2

V2=V1* slurry_Flow.pH*slurry_Flow.FA

1.16.2 增压风机挡板叶片调节控制

增压风机调节为单回路调节,设定值为±0.2Kpa(入口压力值),根据设定值自动进行调节。

此项目预留主机控制增压风机执行器的接口。

软件制作时作与主机控制的切换按钮,当转到主机控制时,自动接收主机发出的指令进行控制,当切换到脱硫控制时由脱硫控制。

1.17 普通计算

1.17.1 吸收塔液位

X为差压变送器测量值;

H为变送器距离塔底高度

Xkpa转换为0.1X米,(0.1X/1.1)+ H=吸收塔液位

1.17.2 其它罐体液位计算同吸收塔液位

1.17.3 脱硫效率(%)

(入口SO2-出口SO2)÷入口SO2×100

1.17.4 吸收塔密度计算:

     密度ρ-kg/m3:ρ=△P/3g

     压差△P-Pa

     g-N/Kg

1.18 石膏脱水滤液系统

1.18.1 滤液池搅拌器启动停止条件

滤液池液位高于1.2m自动启动,液位低于 1.0 m自动停止。

1.18.2 滤液泵启动停止条件

滤液池液位高于2.5 m自动启动主泵,高于2.8米启动备用泵,液位低于1.2m自动停止两台泵,两台滤液泵可由操作员自动选择主备泵。滤液泵启动时自动开启其对应出口电动阀,泵关闭时延时20s自动联停其出口电动阀。

1.18.2.1 至#1塔管线冲洗阀及至#1吸收塔电动阀

两台滤液泵中任一运行,且#1旋流器压力大于50kpa,联关至#1塔管线冲洗阀;冲洗阀关到位后联开至#1塔电动阀;

#2塔冲洗阀和电动阀控制方式相同;

1.18.2.2 滤液池液位>3.0米报警。

1.19 真空脱水系统

1.19.1 真空皮带脱水系统联锁保护项目

当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联锁保护停止真空皮带脱水系统。

1.19.1.1 皮带机滤布左跑偏延时2S;

1.19.1.2 皮带机滤布右跑偏延时2S;

1.19.1.3 皮带机皮带左跑偏延时2S;

1.19.1.4 皮带机皮带右跑偏延时2S;

1.19.1.5 真空皮带脱水机滤布张紧(拉断)延时2S;

1.19.1.6 真空皮带脱水机拉绳开关常开接点断开延时2S;

1.19.1.7 真空泵跳闸延时2S

1.19.2 真空泵跳闸,联锁停止皮带机,

任意一台皮带机从运行变成停止,关闭吸收塔至旋流器电动阀,开石膏排放泵回流阀;

1.19.3 滤布滤饼冲洗水箱

  滤布冲洗水箱液位低报警延时3s,联锁开启滤布滤饼冲洗水箱补水电动门;滤布冲洗水箱液位低报警持续2分钟,联锁停止滤布冲洗水泵;滤布冲洗水箱液位低报警信号消失延时30s,联锁关闭滤布滤饼冲洗水箱补水电动门;运行泵跳闸时,联锁启动备用泵;泵启动,联开出口电动门,泵停止,延时20秒关闭出口电动门。

1.20 废水系统

1.20.1 废水滤液泵

1.20.1.1 程控启动:

1.20.1.1.1 关闭废水滤液泵放空阀和冲洗阀;

1.20.1.1.2 放空阀和冲洗阀关到位打开废水滤液泵入口阀;

1.20.1.1.3 废水滤液泵入口阀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打开废水滤液泵;

1.20.1.1.4 废水滤液泵开启反馈后,打开废水滤液泵出口阀;

1.20.1.2 程控停止:

1.20.1.2.1 打开废水滤液泵冲洗阀门;

1.20.1.2.2 废水滤液泵冲洗阀门开到位后,延时1s关闭废水滤液泵入口阀;

1.20.1.2.3 废水滤液泵入口阀关到位后,延时30s,关闭废水滤液泵出口阀;

1.20.1.2.4 废水滤液泵出口阀关到位后,延时1s关闭废水滤液泵;

1.20.1.2.5 废水滤液泵关到位后,延时1s关闭废水滤液泵冲洗阀;

1.20.1.2.6 废水滤液泵冲洗阀关到位后1s打开废水滤液泵排空阀;

1.20.1.2.7 废水滤液泵排空阀开到位后,延时10s关闭废水滤液泵放空阀。

废水滤液泵系统设一联锁按钮,设一主备泵选择按钮;

当废水滤液箱液位大于2.3m时,按程控启动顺序启动废水滤液泵;

当废水滤液箱液位小于1.0m时,按程控停止顺序停止废水滤液泵;

运行中主泵跳闸,备泵按程启顺序联锁启动,同时主泵按程停顺序停止。

1.20.2 滤液箱搅拌器

1.20.2.1 当废水滤液箱液位大于1.0m时,启动滤液箱搅拌器;

1.20.2.2 当废水滤液箱液位小于0.8m时,停止滤液箱搅拌器;

1.20.3 清水池搅拌器控制

1.20.3.1 当清水池液位达到1.2m时,启动搅拌器。

1.20.3.2 当清水池液位低于1.0m时,停止搅拌器。

1.20.4 清水池出水泵

1.20.4.1 当清水池液位大于2.3m时,启动出水泵,清水池液位大于2.8米,启双泵。

1.20.4.2 当清水池液位小于1.2m时,停止出水泵,

清水池出水泵系统设一联锁及主备切换按钮,设一主备泵选择按钮;

运行中主泵跳闸,备泵按程启顺序联锁启动,同时主泵按程停顺序停止;

1.20.5 废水泵

废水泵启动允许条件:离心脱水机启动;

1.20.5.1 程控启动:

1.20.5.1.1 打开废水泵入口阀;

1.20.5.1.2 废水泵入口阀开到位反馈后延时5s,打开废水泵;

1.20.5.1.3 废水泵开启反馈后,打开废水泵出口阀;

1.20.5.2 程控停止:

1.20.5.2.1 关闭废水泵出口阀;

1.20.5.2.2 废水泵出口阀关到位反馈后停止废水泵;

1.20.5.2.3 关闭废水泵入口阀门;

1.20.5.2.4 操作人员手动在现场打开放空阀;

废水泵系统设一联锁按钮,设一主备泵选择按钮;

当废水箱液位大于2.3m时,按程控启动顺序启动废水泵;

当废水箱液位小于1.0m时,按程控停止顺序停止废水泵;

运行中主泵跳闸,备泵按程启顺序联锁启动,同时主泵按程停顺序停止。

1.20.6 废水箱搅拌器

1.20.6.1 当废水箱液位大于1.0m时,启动废水箱搅拌器;

1.20.6.2 当废水箱液位小于0.8m时,停止废水箱搅拌器;

1.20.7 污泥输送泵

   当离心脱水机停止或故障时,联锁停污泥输送泵。

1.20.8 废水处理系统地坑

1.20.8.1 废水处理系统地坑液位高报警时,联锁启动废水处理系统地坑泵;

1.20.8.2 废水处理系统地坑液位低报警时,联锁停止废水处理系统地坑泵;

1.20.9 碱储罐

1.20.9.1 碱计量泵,根据沉降箱pH值进行PID自动调节控制,控制PH值在8.5~9之间。

1.20.9.2 碱罐液位>0.3与沉降箱PH<8.2, 碱计量泵联锁启动。

1.20.9.3 或碱罐液位<0.3 或沉降箱PH>8.9, 碱计量泵联锁停。

1.20.9.4 碱罐液位报警 低报 0.3m,高报1.6m。

1.20.10 有机硫计量箱

1.20.10.1 有机硫计量泵,根据废水泵出口流量控制,Hz=5F( Hz为计量泵频率,F为废水泵出口流量)

1.20.10.2 有机硫计量箱搅拌器液位大于0.7m时,启动;小于0.5m时,停止。

1.20.10.3 废水流量>4m3/h与有机硫计量箱液位>0.6m, 碱计量泵联锁启动。

1.20.10.4 废水流量<4m3/h或有机硫计量箱液位<0.6m,碱计量泵联锁停。

1.20.10.5 有机硫计量箱液位报警 低报 0.6m,高报1.6m。

1.20.11 混凝剂计量箱

1.20.11.1 混凝剂计量泵,根据废水泵出口流量控制,Hz=5F( Hz为计量泵频率,F为废水泵出口流量)

1.20.11.2 混凝剂计量箱搅拌器液位大于0.8m时,启动;小于0.6m时,停止。

1.20.11.3 废水流量>4m3/h与混凝剂计量箱液位>0.7, 混凝剂计量泵联锁启动。

1.20.11.4 废水流量<4m3/h或混凝剂计量箱液位<0.7, 混凝剂计量泵联锁停。

1.20.11.5 混凝剂计量箱液位液位报警 低报 0.7m,高报1.6m。

1.20.12 絮凝剂计量箱

1.20.12.1 絮凝剂计量泵,根据废水泵出口流量控制,Hz=5F( Hz为计量泵频率,F为废水泵出口流量)

1.20.12.2 絮凝剂计量箱搅拌器液位大于0.8m时,启动;小于0.6m时,停止。

1.20.12.3 废水流量>4m3/h与絮凝剂计量箱液位>0.7, 絮凝剂计量泵联锁启动。

1.20.12.4 废水流量<4m3/h或絮凝剂计量箱液位<0.7, 絮凝剂计量泵联锁停。

1.20.12.5 混凝剂计量箱液位液位报警 低报 0.7m,高报1.6m。

1.20.13 絮凝剂制备箱

1.20.13.1 絮凝剂制备箱搅拌器液位大于0.8m时,启动;小于0.6m时,停止。

1.20.13.2 混凝剂计量箱液位液位报警 低报 0.7m,高报1.6m。

1.20.14 盐酸计量泵

1.20.14.1 酸计量泵,根据清水池pH值控制,控制PH值在6.5~9之间。

1.20.14.2 酸罐液位>0.3与清水池PH>9, 酸计量泵联锁启动。

1.20.14.3 或酸罐液位<0.3或清水池PH<6.5, 酸计量泵联锁停。

1.20.14.4 酸罐液位报警 低报 0.3m,高报1.6m。

1.20.15 清水回流阀及出水阀

1.20.15.1 清水池浊度大于70mg/L,或PH<6或PH>9,打开出水回流电动阀,关闭清水排放电动阀。

1.20.15.2 清水池浊度小于70mg/L,或PH>6或PH<9,打开清水排放电动阀,关闭出水回流电动阀。

1.20.16 污泥系统加药泵

1.20.16.1 离心机启动与絮凝剂计量箱液位或絮凝剂制备箱>0.7, 污泥系统加药泵联锁启动。

1.20.16.2 离心机停止或絮凝剂计量箱液位和絮凝剂制备箱<0.7, 污泥系统加药泵联锁停止。

1.20.17 废水供浆泵

1.20.17.1 启动允许条件:废水箱液位小于2.0m且去废水供浆泵冲洗水电动门已开启;

1.20.17.2 程控启动顺序:

1.20.17.2.1 关闭废水供浆泵冲洗水电动阀;

1.20.17.2.2 启动废水供浆泵;

1.20.17.2.3 废水供浆泵已启动,开废水供浆泵出口电动阀;

1.20.17.3 程控停止顺序:

1.20.17.3.1 停止废水供浆泵;

1.20.17.3.2 延时60秒关闭废水供浆泵出口阀;

1.20.17.4 联锁启动:

废水供浆泵系统设一联锁按钮,设一主备泵选择按钮;

当废水箱液位小于2.0m且脱水滤液池液位大于2.3m时,按程控启动顺序启动废水供浆泵;

当废水箱液位大于2.5m或脱水滤液池液位小于1.2m时,按程控停止顺序停止废水供浆泵;

运行中主泵跳闸,备泵按程启顺序联锁启动,同时主泵按程停顺序停止。

网友A:
资料室技术资料,楼主要能够简化下就好了,总结一下,平常运行中容易出问题得地方。

网友B:
这个实在是太长了,根本没兴趣看

网友C(2017-12-08):
石灰石仓料位高于8m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