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程序没什么没有注释?

楼主(2013-05-07):
  一台设备的 S7 300 系列的程序,今天打开发现程序的注释没有了,但是一看程序的符号地址的注释倒是都有的,如下图:

  打开项目的时候这里的块的注释也没有啦

  请问这个注释要去哪里才能将其找回呀? 原来备份程序里都是有注释的.

网友A:
检查一下"Symbols"符号表里边是否有程序块的注释。

楼主:
  符号表是有的,且大小也出现,很大的说 !

网友B:
建议到回收站里看看,或使用删除的文件恢复工具找一找。我们遇到过人为破坏性删除的问题,很讨厌的人干的。所以,我后来做的程序自己都留下了最后版本的备份。最好找到你的原来的备份,重新安装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符号表是有的,且大小也出现,很大的说 !

 是检查一下符号表里边的内容。

网友C:
是DB的注释,我以前搞过,你发给我试试看

网友D:
打开Fc块  视图----显示方式----后面的看看有没有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