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造成大灾难!电控柜上的按钮着火了。求解释。

楼主(2013-05-07):
大家好,我工厂正常使用的一个配电柜,不知道哪一天按钮自燃了。

上图,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厂家现在也不给个解释!

看看中间的指示灯,烧起来了。而且把面板也烧黑了。

在看看背面,把指示灯上方的线路也引燃了。

燃烧后的物质滴落到下方。

已经烧焦了的指示灯。

补充一下,这个指示灯是电源指示。不明白为什么会燃烧了。而我们供电竟然也没有受到影响。

直到偶然发现了。才知道差点出大事。

网友A:
导线虚接发热,引起指示灯(材料不太过关吧)自燃

网友B:
是不是那种带变压器的指示灯呀,如果是带变压器的指示灯起火不奇怪(就是灯泡指示的起火也偶尔会发生),但是如果是LED类型的那就奇怪了,除非是浙江货

网友C:
可能是遇到假货了,指示灯的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虚接发热,引起指示灯(材料不太过关吧)自燃

 指示灯是上海的某个小品牌。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种带变压器的指示灯呀,如果是带变压器的指示灯起...

 不是LE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导线虚接发热,引起指示灯(材料不太过关吧)自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遇到假货了,指示灯的质量不行。

 用的肯定不是阻燃材料

网友F:
质量问题,估计指示灯是380V的接的两个相线吧;

网友G:
这种器件所用的材料应该都是阻燃的,但看照片明显有火焰生成,说明你们选择的指示灯质量有缺陷。也就是那个指示灯正上方没有可燃物质,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材料合格的话,即使发生电气短路,也就是烧毁其中的发热件(连接件、导体等)而已,不会殃及其他部位。

但现场情况说明,器件的阻燃功能没有起作用。这种情况,可以追究电控柜提供方的责任。如果是自己做的,那么也该好好整理一下采购渠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器件所用的材料应该都是阻燃的,但看照片明显有火焰生...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把问题反映给领导了。这是我们采购来的电器柜,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都是用大品牌的。不会去选择特别廉价的器件。

网友H:
应该是导线接触不好,打火发热引起的。

  因为指示灯的220V电源是取自三相电中的一相和N构成回路,况且不是在开关那里接触不好,所以不会引起整个回路失电,但当如果烧到其它线路,导致短路或接地,就会影响整个供电了。

网友I:
即使是虚接导线也和材料有点关系,觉得假货要多点。

网友J:
我感觉是指示灯的质量问题,就像前面的大湿怀疑的使用的不是阻燃材料。

参考:

  曾经见过行车上的中转用大电流端子排。由于没有接紧,后来发生慢慢烧起来。

个人愚见,塑料由于长期发热,后来变成接近于类似导电的碳,因为用手一捏就碎成粉末状了。

网友K:
个人感觉是内部元件碳化短路,然后起火,还是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L:
灯泡指示灯后面带变压器的这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有时还会在停止状态出现辉光(比原来的亮度暗一些),建议更换LED的就会好一些

网友M:
一些电器元件不用阻燃材料加工,给设备带来很大的隐患!

网友N:
如果是长期间通电发热引起的,我建议购买380V的LED灯,然后接入220V的电压,这样改变以后寿命会很长

网友O: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24小时不间断通电,又不是LED的,发热较大。估计生产厂没有采用耐高温材料,承受不了连续通电产生的高温,因此自燃了。其实这个电源指示灯纯属多此一举,有了电流表、电压表,还要指示灯干吗?可用可不用的东东坚决不用,多用一个东东,就意味着多一个故障点。还有电压表与指示灯回路中是否设置熔断器?许多配电柜上这个回路中是不设熔断器的,这也是个错误,万一发生短路故障就会起火,后果很严重

网友P:
这个柜子一看就不咋的!元器件怎么可能好!那母排那接线实在不敢恭维!说句难听话就是

瞎搞!你也敢用

网友Q:
第一次见到这样,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R:
确实不多见,接点松动引起的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F:
质量问题,估计指示灯是380V的接的两个相线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导线虚接发热,引起指示灯(材料不太过关吧)自燃

需要认真接线

网友U:
引用 网友M:
一些电器元件不用阻燃材料加工,给设备带来很大的隐患!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种器件所用的材料应该都是阻燃的,但看照片明显有火焰生...

网友W:
绝缘损坏,也可能出现发热情况(电压高的话)。

网友X:
指示灯的质量不行.

网友Y:
这个就是指示灯质量问题,经常会遇到,有时都看着它起火

网友Z:
这个指示灯质量肯定有问题,节点可能存在虚接。

网友AA:
应该是线路虚接,灯的材料也不行吧

网友AB:
指示灯用的是CBB电容降压限流,一般是电容击穿起火。我碰到过

网友AC:
我们这里也烧过是380的。里面有个电阻

网友AD:
1、器件的质量可能有问题。

2、实际的应用也是有缺陷。

3、接线的质量也是存在问题。

做电柜,该用好的还是得用好的,验收的时候就是要关注这些细节。

我们那边也是的,要求用的施耐德的东西,实际来的东西上面印刷的LOGO是Sohneider。

好在被我看出来的。

网友AE(2013-11-17):
是不是限流电阻功耗发热,引燃塑料件。检查元件电压等级。

网友AF:
很明显,你的柜子二次回路没有配保险管,问题所在

网友AG(2014-03-31):
应该是指示灯材料的问题

网友AH(2014-05-19):
   应该是线路虚接,指示灯的材料也不行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应该是线路虚接,指示灯的材料也不行吧

网友AJ:
质量问题,估计指示灯是380V的接的两个相线吧

网友AK:
二次线路连个保险也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K:
二次线路连个保险也木有

网友AL:
同意二楼。都换了吧。

网友B:
我们的电源指示灯回路都加了1A保险装置,短路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内部电容起火也就么办法控制。还得从根源处理:伪劣产品不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