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相同的三相鼠笼电机分别用一个变频器控制,能实现同步很精确吗

楼主(2013-05-07):
一台设备上有2个2kw的三相电机需要同步运动,但成本要低,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1、改用步进电机,同步自然很简单解决;

2、用伺服电机,这个成本较高;

3、变频器+编码器+PLC,调试麻烦,成本高昂;

网友B:
一拖二同时工作,貌似不行的哦!

网友C:
欧姆龙的MX2变频器可以一拖二运行的。

网友D:
是跟随还是什么啊,变频加编码器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变频器要带PG卡,把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到PG卡上,基本可以实现同步的要求,

如果同步要求精度很高,就得换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