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DP接头故障

楼主(2013-05-07):
  上月,S7 318-2DP 的 PROFIBUS 网络中有个 TP270 显示数据时常出现 #, 并报警与 PLC 插件通讯连接断开,时好时坏,后更换该 TP270 连接的前一级,CPU 上的 DP 接头后一直正常.

  请问西门子 DP 接头能否通过测量电阻的方式判断好坏,通道之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以前使用的DP接头基本上都是塑料外壳,对电磁屏蔽的效果不是很好,目前有全金属外壳屏蔽的DP接头,对电磁屏蔽比较好。总线接线方式有插头插座连接或直接接线连接两种,建议使用直接接线方式比较稳妥。在DP子站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有指示灯诊断指示功能的DP接头,对于DP通讯故障检测就简单多了。

         阻值应该是120欧姆吧;

网友B:
正常的DP头电阻打到ON时为220,OFF时为0

网友C:
DP网络是世界所有总线系统故障最多的,我特别讨厌(实在维修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DP头电阻打到ON时为220,OFF时为0

  你这个只是测试 DP 接头的电阻,接头如电阻好的还会坏吧?也会有通讯不正常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