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CMP指令问题

楼主(2013-05-07):
我编了一个程序 在三菱编程软件中可以仿真CMP指令有输出,但下载到PLC中就CMP指令不会有输出?程序如下!

网友A:
你PLC有正常运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C有正常运行么?

正常那个了    C200计数都开始记数了!  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B:
这个我一直都是直接用“=”、“>”、“<”直接得到结果,CMP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C:
没有复位吧?有个特殊继电器可以看看

网友D:
好像C200以上不行,改C200一下

网友E:
你这个可以把c200  K2000改小一点。改成c0 K100试试看再把K100改成K2000.还有就是输出电路有没有接好?

网友F:
用一秒钟闪烁的中间继电器,m8013吧,你那条定时程序不行

网友G:
在第11步前面加一个 A  M8000

                                      OUT MOV C200 D0

                                      CMP   D0    K50    M0

先要把计数器里的数值传送到D0里面才可以比较,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第11步前面加一个 A  M8000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H(2017-05-17):
楼主,你的cmp指令是用顺序功能图编的,然后转换为梯形图的吗,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