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垫块机集各种机型之优点博众家之长

楼主(2013-05-07):
富恒重工视质量为生命,奉用户为上帝。遵循对每一道工序负责,从紧固一条螺丝开始,从焊好一条焊缝开始,杜绝一切非标件,对每一台产品负责,对每一位用户负责的质量方针,竭诚为您提供质量信得过的水泥垫块机设备,水泥垫块机投放市场以来,产销量及各项综合经济指标位居同行业之首。企业拥有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一流的精加工设备,完善的检测手段,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优质的跟踪服务。受到各界用户的高度好评。富恒重工机械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整体全面的服务,水泥垫块机在产品的销售,客户的利益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我们的服务追求精细化,从售前的咨询、热心服务到售中的推介产品,到售后的服务,我们都要求精中求细,力求把水泥垫块机质量做的更好,把服务做的更周到。

网友A:
厂家热销厂家直供冷水机|螺杆式冷水机|风冷式冷水机|水冷式冷水机的用途和特点:

一、螺杆式冷水机冷水机作用:
     精雕设备冷却、降温、恒温。我公司生产的精雕冷水机控温精确,是专为精雕设备冷却、控温的工业机械设备。
二、 螺杆式冷水机冷水机性能特点介绍:
1.压缩机:
采用松下、大金、谷轮、丹弗斯等进口品牌压缩机,效率高,噪音低,运行平稳可靠,
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整机结构紧凑,易于安装、维护,操作简单。
2.微电脑控制:
高精度的数据控制器,反应灵敏,温度控制精确,自动故障报警并显示故障原因,便于用户
处理、维护。
3.制冷原件及电器组件:
膨胀阀、电磁阀、过滤器仅采用:爱默生、丹弗斯、卡仕妥等世界知名品牌。交流接触器、
热继电器等主要电器组件均采用施耐德国际品牌,极大的提高了机组的使用性能。
4.保护功能:
A.高低压力保护:确保制冷系统在工况超出机组使用范围时实现自动保护。
B.电源保护:缺相保护、逆相保护、欠电压保护、过载保护、马达过热保护。
C.防冻保护:在冷冻水温度过低时,机组自动停机。
D.水流保护:当系统水流停止或水流量过小,机组自动停机。
E.过载保护:当压缩机、水泵出现过载,机组制动停止并报警。
5.冷凝器、蒸发器:
采用高效换热铜管,有效提高了机组整体的热交换能力,最大的发挥了机组制冷效能。内部
水箱、管道采用不锈钢、及PPR材料制造,水泵采用国内知名品牌不锈钢水泵:噪声低、扬程高、流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四、电镀槽冷水机的工作原理介绍:

 二、风冷式冷水机应用其它领域:
1,塑料、塑胶行业用冷水机:塑料加工机械成型模具冷却,能够大大提高塑料制品表面光洁度,减少塑料制品表面纹痕和内应力,使产品不缩水、不变形,便于塑料制品的脱模,加速产品定型,从而极大地提高塑料成型机的生产效率。

2,挤出线材及抽粒行业用冷水机:很明显,水槽是个开放式的容器,所以,我们在选配冷水机时,要注意一点,冷水机的蒸发器,应选用壳管式,不可以选用盘管式的。其原因如下:盘管式冷水机的蒸发器,是一个开放式的水箱,当冷水机停止工作时,泵浦没有压力,水槽的水位一般高于冷水机,此时,水槽的水会回流到冷水机的水箱,造成冷水机的水箱溢水。壳管式则不同,其蒸发器是一个闭回路,不会有溢水的问题

3,控机床、座标镗床、磨床、加工中心、组合机床以及各类精密机床用冷水机:应用于数主轴润滑和液压系统传动媒的冷却,能够精确地控制油温,有效地减少机床的热变形,提高机床的加工精度。提高机械润滑的效率减少磨损及机械寿命

4,电子行业、超声波清洗行业用冷水机:冷水机冷却稳定电子元件内部在生产线上的分子结构,提高电子元件的合格率,能降低清洗剂温度,冷凝气态清洗剂,有效防止清洗剂的挥发

5,真空离子镀膜行业用冷水机:离化源在初始工作时需加热启动,运行时需冷却,冷却系统故障将会导致离化源损坏。冷却水必须用高压水泵至离化源内的冷却通道冷却离化源

六,电镀行业用电镀冷水机: 种类电镀液冷却,使金属、非金属分子稳定.冷水机使金属分子随着稳定的电流快速贴附上镀件表面,增加镀件的密度和平滑,缩短电镀周期,提高质量,并可有效地回收各类昂贵的化学物质,工业制冷设备同理也适用于真空镀膜工业 。A.直接冷却:即镀液直接通过过滤机或是过滤网进入冷冻机的蒸发器进行降温再回到氧化槽。此冷却方式的优缺点:冷却时间短、效果好;缺点就是蒸发器需要做防腐处理(一般采用钛合金),蒸发器里容易结垢,需定期清洗,否则影响制冷效果和机器运行。B.间接冷却:氧化槽里铺置钛管,冷冻水通过钛管带走渡液热量达到降温目的;若铺钛管不便可添一换热器(需是钛合金制成)一边走冷冻水一边走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