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威伦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5-07):
我用的西门子S7-200XPCN PLC 和 威伦TK6070IH 触摸屏 有一个步骤 做不出来 求高手指教

LD     M0.0                                          双整数VD40 是触摸屏上输入的数值
O      M0.0                                           双整数VD20 是高速计数器HC0传送过来的
AN     M0.1                                          要求当 VD20等于或大于VD40 连接中断
AD<=   VD20, VD40                             这段程序 做到了    但是有个故障
AN     M26.1                                     就是 触摸屏给VD40 输入数值 比如 50
AN     M1.0                            监控的确变成了50 但是 触摸屏的输入确是0
AN     M1.1                            感觉PLC没问题 难道触摸屏不记录?求高手指教
AN     M1.2
LDN    M1.3
O      I1.2
ALD
AN     M1.4
=      M0.0

网友A:
触摸屏上数据的类型你选择对了吗?双字 用浮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