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最新白领标准

楼主(2013-05-07):
最新白领标准

1.月薪2万元以上;

2.坚持健身和运动;

3.至少有两居室;

4.有15万元左右的代步车;

5.有固定的朋友圈子;

6.工作不局限于在办公室完成,工作远程化是未来趋势;

7.工作朝九晚五,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8.有独特的娱乐方式;

9.重视低碳生活;

10.有钟爱的时尚品牌。

网友A:
对照之后发现,我也很白,一穷二白

网友B:
笑着来的,哭着走了.........

网友C:
我没有中奖……

网友D:
就第一条,就不知有多少人咩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笑着来的,哭着走了.........

 哈哈我也是

网友F:
躺着,却没有中枪

网友G:
河南热泵空调|河南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河南地源热泵的用途和特点:

河南热泵空调|河南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河南地源热泵
● 高精密型的涡旋式压缩机①采用美国Copeland公司专利设计的高精密型涡旋型压缩机。比某些厂家选用普通型的压缩机更具有运行平稳、噪音低、能耗少。制冷量高出20%。浙大科源采用高精密型的涡旋压缩机,可实现24小时365天不间断运行,使用寿命长,性能优越无可置疑。②采用高精密型涡旋式压缩机与其他类型的压缩机相比具有零部件少、转动力矩小、噪音低、振动小和可靠性高的优点。③与同级制冷量的往复式压缩机比较,零部件减少64%,并只有二个运动部件。单轨迹涡旋设计可以取消活塞连杆、曲轴、活塞销和阀,涡旋式比往复式减少转矩70%,这使电动机所受应力小,噪音和振动少,延长使用寿命,增加可靠性,能效比比往复式高12%。④轴向和经向柔性结构,具有以往压缩机所没有的带液压缩能力,机组运行安全、可靠。●自动控制 界面友好机组选用原装西门子微电脑控制器,加以精心编程设计,使控制系统控制准确、运行稳定,无需专业人员值守。根据使用负荷,自动启停压缩机,对压缩机高、低压,油压,冷冻水温,油温,电压过高过低,电流短路,传感器等故障的保护功能,并自动显示、诊断,根据用户要求可实现和上位机联网运行及对机组运行实施监控,便于操作、维修,人机界面友好。● 运行经济根据使用时的负荷情况,可在10%~100%的范围内对机组运行能量进行调节,任意上载和卸载,机组能量调节范围宽,使机组始终处于最佳经济运行状况,降低运行费用,节能效果显著,属国家推广的节能型空调产品。● 模块化设计①、 机组以10RT为独立的制冷系统,20RT为一基本模块。独特的模块化设计,使机组可任意组合,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运输、安装便利。②、 每个模块的制冷系统独立运行,可单独维护与检修任一个模块而不影响其他模块正常运行,从而确保空调场所的稳定,可靠。③、风冷模块冷水机组,环境适应的范围宽可以在-15℃-45℃的环境温度中正常工作,冷冻水的工作范围在5℃-20℃,完全能够满足正常工况条件下工艺冷却使用的要求,同时也能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要求,设定工况条件来满足特殊的使用要求。●制冷配件(1)热力膨胀阀制冷配件选用世界著名制冷配件制造商ALCO的产品,性能稳定,可靠性高。外平衡式热力膨胀阀特点:·使用范围广,安装方便快速;·管道与感温包间具有传热良好、热平衡冲注,功能稳定,结构紧凑;·钎焊焊接接口:一体式热力执行元件、最佳密封效果;·激光焊接的不锈钢感温元件:保证最佳调节功能、动作迅速、膜片寿命长、耐压强度高、耐腐蚀;双平衡阀口设计,宽广负荷为蒸发温度,冷凝温度范围准确可靠的控制,特别适合夏季制冷的风冷式机组。(2)干燥过滤器—ALCO干燥过滤器选用高效过滤芯,对系统内的水分和酸性物质具有极强的吸收能力,保证整个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视镜—准确的水分显示,采用玻璃整体焊接,不存在泄露问题指示剂对水和酸性物质具有抗腐蚀性,因此使用寿命长,压力损失小。● 电气配件所选配件均为世界一流品牌,法国Schneider、美国ABB等公司产品,经优良组合,使制冷效率更高,运行更稳定、更可靠。 ●  换热器由全套进口设备加工,铝箔经浸涂清水保护膜增强防腐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并经严格的检验,换热性能优良。● 机组外壳钣金框架采用高强度冷轧钢钣,经酸洗、磷化、钝化后,表层镀锌的特殊防腐处理,并由进口设备AMADA数控设备加工成形,坚固挺括,整体美观,提高机壳防腐能力,延长机组整体使用寿命(备有不锈钢钣金框架供用户选择)。● 检测整机经检测中心严格测试,保证机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符合设计标准要求。河南热泵空调|河南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河南地源热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