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输出0~5V的规格

楼主(2013-05-07):
目前开发的一个产品,需求的电流互感器要求如下:输入0~300A或0~100A,输出0~5V的;

之前一直用通用型的电流互感器,输入0~300A,输出是0~5A;

没有用过输出是电压型的互感器;

请各位推荐一下有这个规格电流互感器的厂家,以便于联系合作;

年用量至少1000个。

网友A:
我用的是北京世特美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的,输出可以是4-20mA,也可以是0-5V,还带零点、量程调节电位器,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北京世特美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的,输出可以是4-2...

 能否告知一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杭州双星普天科技有这种类型的电流感应变送器具体型号: ...

 ok

网友C:
电流感应变送器,有很多外观的,不知道需要哪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感应变送器,有很多外观的,不知道需要哪种的?

 需要可以穿三相380V动力线的那种,检测380V动力线的电流,然后变换成0~5V的信号给PLC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意思是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通过变送器输入,然后变送器输出一个0-5V间的量值到PLC的输入端。这一作用过程要分几步通过电流互感器→变送器→PLC完成。没有你所说的输出是电压型的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意思是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通过变送器输入...

 有输出电压型的互感器、、、、我已经找到相关厂家,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楼主说的意思是将电流互感器...

电流霍尔传感器可满足你,输出DC0-4V.我们经常用它来检测电焊机的焊接电流。

网友F:
进来学习下,济宁中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无纸记录仪,防爆数显表专业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