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应该往什么发现发展

楼主(2013-05-07):
本人一直使用三菱FX系类PLC  伺服和模拟量控制 基本上多会应用, 想问下各位前辈,接下来继续发展的话 应该朝哪个发向。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三菱的PLC是不错,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上手,但是我们使用的三菱PLC,现在逐渐被西门子PLC占领了一定空间,另外还有好多国产的PLC在一定领域也使用较多的

网友B:
往组态软件发展,然后往windows编程发展,然后就是看行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往组态软件发展,然后往windows编程发展,然后就是...

 往嵌入式方向发展了, 如 WinCE, VXWorks, Linux 等,基于系统的PLC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往组态软件发展...

还是大神说的到位。。。想你学习

网友D:
plc   触摸屏   监控系统。估计学会了你都老了吧

网友E:
使用高阶的PLC,例如 三菱Q系列.组建PLC网络.

Local PLC(含人机界面)负责底层设备动作控制,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马达,机器人,电磁阀,各仪表仪器等),并将状态及数据上报,同时可接收Master PLC的指令.

Master PLC向上负责与上位系统集成,将Local PLC的状态处理并报至MES系统..

                     向下负责与Local PLC 通讯.监控Local PLC 状态,下达控制指令,制程控制条件.

MES 负责整厂设备,制程,物料的整合.如此可实现现场的全自动化.再经计算机高度整合后,人员坐在办公室就可控制整个工厂的机器运转了~~

网友E:
发展空间很大,你现在用的只是控制单个机台....PLC组建网络.Master + Loacl 的形式,再经计算机整合.可实现全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