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 cpu226cn

楼主(2013-05-07):
西门子plc  s7-200   cpu226cn    SF红灯一直亮,stop黄灯一直亮,run一直闪烁。。。。。是怎么回事?新手上路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下载程序啊?

PLC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下载程序啊?PLC可能坏了;

我同学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勾选了“配方”和“数据记录配置”两个选项,把PLC打到run模式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并且不能通信了

网友B:
重新擦除程序,再下载一次试试

网友C:
PLC上有手动开关,打到STOP再擦除PLC里面的程序,然后就没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上有手动开关,打到STOP再擦除PLC里面的程序...

使用clearplc

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输入“CLEAR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上有手动开关,打到STOP再擦除PLC里面的程序...

 打到“STOP”位置,清空程序,然后再下载正确程序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上有手...